460+PENTIUM 30a进~

楼主(2006-09-18):
请问大家的460FX都是推油门动力就爆地出来的吗?

小弟的机子就是,每次推油门,都是开始的30%不转,然后突然机身连旋翼转几圈才稳定~

这都是在启动模式里面设了超柔和启动的情况下发生的~

有办法吗~?

网友:
Q375429327这个号码吧,可以帮到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家的460FX都是推油门动力就爆地出来的吗?

小弟的机子就是,每次推油门,都是开始的30%不转,然后突然机身连旋翼转几圈才稳定~

这都是在启动模式里面设了超柔和启动的情况下发生的~

有办法吗~?

你好!
配450TH 和 460FX ,启动模式请一定要设为柔启动,因为柔启动模式是专门针对这两颗马达的启动模式。

网友:
请问好盈,我刚买的这套,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总是很难驱动,VER2.1应该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不好空载起动,转起来后线性就很好了.停下来后,又很难起了,动起来后就没问题了.什么原因啊???求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空载起动,转起来后线性就很好了.停下来后,又很难起了,动起来后就没问题了.什么原因啊???求救

配 450TH 或 460FX 这两颗马达,必须设置成 柔和启动 模式,如果设为柔和启动模式后仍启动不好,则说明程序不是最新的,
我们在 8月23号  之后出的货,则是最新程序的。有在包装袋上贴 QC PASS 纸作为标识。

网友:
我用低进角,很好用的

网友A:
我在深圳罗湖区,VER2.1是最新的吗???谢谢?
如果不是,能帮忙设置搞好吗?刚买就出这难题给我了.郁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深圳罗湖区,VER2.1是最新的吗???谢谢?
如果不是,能帮忙设置搞好吗?刚买就出这难题给我了.郁闷呢.

VER2.1 是从上海展后就推出的,但新程序是 8.23号后推出的,所以 VER2.1 不一定是最新程序。
你在罗湖区,我们也在罗湖区,欢迎直接拿到我司来升级程序,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网友:
服务真好!谢谢好盈.总算没白花钱。只要能解决问题就好公司!!
要不然花了钱不能用,那真是郁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