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能做滑翔机吗

楼主(2006-09-18):
请问高人们KT板直接裁下来,机翼截面没有翼形能做
滑翔机
吗,请高人们详细指教

网友A:
没翼型困难…不好飞的…放弃这个用轻木做吧

网友B:
做出翼型不复杂的,用平板翼太低效了吧.
简单些的方式,用 6mm 的KT板,前后各斜切一刀,如果刀功不好,就再粘上宽透明胶使机翼上表面平滑.

网友C:
滑翔机的型很重要。

网友D:
热压做凹凸翼型。。。

网友E:
绝对可以做!我的就做OK了,并且飞丢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