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雷鸟的电池怎么装上去啊?

楼主(2006-09-18):
新拿到雷鸟,电池准备用皮筋绑上去,可是电池架子上有一个塑料卡子,是用来支撑电池的么?强行绑上去以后架子都弯了,旋翼都转不动了,怎么办啊?

网友:
原来架子下面有两个黑色的橡皮筋,用它来捆电池,把电池穿进两个黑色橡皮筋圈里,那个塑料卡子用来撑起电池,使得电池和前头的接收机平行,你自己的橡皮筋用来捆接收机位置和电池前端好了。

楼主:
噢我明白啦!原来电池要往前放一些!谢谢!

噢我明白啦!原来电池要往前放一些!谢谢

网友:
呵呵 要调整平衡的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语!!!!!!!!!!!!!!!!!。。。。。。。。。。。。。。。。。

新手嘛!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主要是LZ太激动了吧?呵呵。。人一当激动就会大脑一片空白。我刚拿到火腿丁的飞机时也是脑子一片空白。呵呵。。。。但是空白后还是要多思考问题的嘛。。。。当然问人家是最好的选择了。。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一定多多思考,多多进步,嘿嘿

网友:
我刚买来时没调重心!没调倾斜盘!由门开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