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可以并充电器是否可以并?

楼主(2006-09-18):
电池可以并充电器是否可以并?
650毫安的电流实在是不能够满足啊...想把充电器并起来用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A:
可以,但是保证两个电压完全一样,最多不能超过0.01v
不然,就到不了那个电流的

网友:
可以并的,但最好不要这样做吧,还是买个充电电流大的充电器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保证两个电压完全一样,最多不能超过0.01v
不然,就到不了那个电流的

0.01V不就等于说不行,两个充电器互相充电

网友:
会有干扰截止电压就不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