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一一飞行时间…

楼主(2006-09-18):
大家讨论一下所有电直最长的能够飞多长时间

网友:
看你怎样飞,是航线或者是3D。

网友A:
我的超级雷鸟悬停25-30分钟。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age=5

网友:
建议多备电池,一次飞7-8分钟,对电池好,对直升机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超级雷鸟悬停25-30分钟。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age=5

挖,厉害!

够坚挺地!

楼主:
唉 … 飞 行 时 间 太 短 了

如 果 有 好 马 达 飞 个 两 三 个 小 时 那 才 爽  呀 …

网友:
什么时候能一口气飞上半个小时,像油机那样

楼主:
有 人 改 装 过P S P 的 外 挂 锂 电 吗 ?

有 八 千 毫  安 的 才 一  百 二

网友:
我的就15分钟顶天了。

网友:
俺的Cupid 能飞15-20分钟 起飞重量250g 用的里电 其他的原装

网友:
250G的起飞重量?加了电池?这么轻啊?用的什么型号的锂电啊。除开电池飞机的重量在220G左右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