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遥控在XTR中无法校准

楼主(2006-09-18):
我用的是XTR+G2的多合一
模拟器
,但是在校准华科尔遥控中立位置的时候总是相差很大,而且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打开模拟器,把
遥控器
的油门拨至最低时直机总是要不头朝前倾,要不不断转圈,是不是华科尔的遥控虚位太多了,无法校准呀???

网友A:
HKE的控在模拟器里面问题多多。需要拆开调整里面的电位器。。。
飞完模拟器了别忘了调回来。不然你的JJ就麻烦了。。呵呵。。
沙发。。
平身第一次。。
感动阿

网友B:
华科尔的控输出的PPM 脉冲不符合标准规范,标准应该是 1ms-2ms 之间,中立位置约为1.5ms,但华科尔的中立脉冲位置在 1.34ms 左右,因此XTR 认为摇杆没有放置在中立位置。
可以通过调节微调,让脉冲尽可能靠近中立位置,实现校准。

楼主:
关键问题就是调了中立之后,每个通道的相差都没多少了,然后打开之后比如亚拓450XL,它的机头就是一个劲朝前的!连机身都是向前倾斜的,非得把升降舵先往后打,然后赶紧把油门推到中间才行!真受不了呀,现实中哪儿有这种起飞方法的???!!!

网友C:
是你的控不好啊。。。 换一个吧。。

网友B:
亚拓低头的问题,不是控的问题,是模型的问题,很多人都遇到过,换一架直机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D:
我的HKE直机的控自已用示波器观察PPM波形,发现通道和其它的控对不上,动力通道是第一通,其它几个通道也对不上

网友B:
华科尔的遥控 通道顺序 比较异类, 和 FUTABA ,JR ,SAWAN 都不相同!

网友E:
我對到的是1.8ms~不知這樣是否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