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电直还是比油直烧钱!

楼主(2006-09-18):
小弟上月买了一架450XL一架450SE,本来想拿XL练手再飞SE。哪成想摔烂了XL,觉得塑料件太削薄订了一堆金属升级件,在等零件的过程中实在忍不住飞了SE,又摔了。这次结果发现尾管支架连接件和起落架要换成金属的,尾管和尾桨要换成碳纤的才耐摔,索性订两套给XL也升级了。但是这实在是太烧钱了,平均每天都得几百米,不知大家是不是这样。相对来说我觉得油机要好一些,主浆的一套东西升级金属连接后就基本不会有什么损失了。

网友:
要你这么摔,油机怎么样也比450费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上月买了一架450XL一架450SE,本来想拿XL练手再飞SE。哪成想摔烂了XL,觉得塑料件太削薄订了一堆金属升级件,在等零件的过程中实在忍不住飞了SE,又摔了。这次结果发现尾管支架连接件和起落架要换成金属的,尾 ...

你就试试看嘛,看看油机象你这样摔要花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试试看嘛,看看油机象你这样摔要花多少米。

我的电直每次都是降落时摔的,油机也摔过几次,不过都没有什么损坏,脚架断过一次用环氧树脂粘粘就好了。我的油机是天子30和雷虎50,天子30特价时买了一架做备用,发现很多摇臂已经升级金属了。雷虎的没怎么摔过,不过这个也没怎么飞,就磨了磨发动机,悬停没超过1米。

网友:
有钱就不会在意这一点点啦,努力吧。

网友B:
楼主:不得不告诉你,一、你的水平不怎么样。二、飞过油机的人不能直接上电直,因为电直非常灵敏,你根本适应不了舵量的大小。不过飞电直的却可以马上飞油机。三、至于价格,你多摔几次看看就知道了,哈哈。保证你再也不玩油的了(不是不玩,估计是要玩不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得不告诉你,一、你的水平不怎么样。二、飞过油机的人不能直接上电直,因为电直非常灵敏,你根本适应不了舵量的大小。不过飞电直的却可以马上飞油机。三、至于价格,你多摔几次看看就知道了,哈哈。保证你 ...

是是是,我的水平真的很烂,可是不练怎么提高呢?油机是要比电直稳一些,电直飞一会就会大意,而且确实太贼了,出问题的时候没什么时间考虑,结果就是收油---摔机。

网友:
其实两个的费用是差不多的,具体要看你怎么飞的

网友:
亚托450要和50级以上的油机来比较才行,因为有些亚托450能作的3D动作30级油机是做不出来的!你试试摔油机你就知道是谁贵了

网友:
其他的不说,楼主用xl练手,再飞se的相法就很不平常,安心练直升机,至少目标是倒飞4面悬停的化,就一架se,加上若干主轴,横轴,大桨等等就可以了(飞好了才飞se的想法真的是窦娥冤哦,厂家忽悠的好哦),然后回头飞油直,稳当的多。

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当倒飞4面旋熟练后,除了机械故障(平时多检查就可消除99%的隐患),和练习新的比较难的动作的话,炸鸡的概率就很低了。这个时候,油鸡的优点就比较突出,飞行时间长,抗风,燃油费和电池费差不多等等

网友:
努力炸机。。没关系。。。我现在炸到开始学修理机子。
玩电直比上大学还多东西学。
我也耐不住一开始就飞,飞了就炸,炸了等配件,再炸,炸到能耐着性子调机子。
我也四架电直了,烂的就把它肢解当配件用,于时你会开始发现直升机是怎么运行的,然后再贵的机子你也敢拆会调了。看看论坛里的高手,天天在拆在调。
把钱准备好。。。。如果你足够聪明,那么你要准备更多钱。。如果你很笨,资金回笼指日可待。。

网友C:
你一开始的的指导思想就错了,用XL练手,再飞SE,XL纯是浪费钱,那么烂一摔不全碎就算好了。留一台SE,XL还是趁早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一开始的的指导思想就错了,用XL练手,再飞SE,XL纯是浪费钱,那么烂一摔不全碎就算好了。留一台SE,XL还是趁早卖了

LZ真有米....那么多米,送点给我哈!@!

用模拟器练就是了,何必浪费那些米还买个XL?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