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又出状况了…急呀…

楼主(2006-09-18):
自从昨天打到尾管后我的飞机老是出现双桨不能飞了油越大就越厉害加到中油时两桨头的距离起码超过一厘米,开始以为是桨的问题又买了几对泡沫桨换了四五根还是一样两桨全换也是如此有时还更厉害些我看应该不是桨的问题,那是哪儿的事呀?还能解块吗???

楼主:
应该没弯吧
华 科 尔 6 0 号 的 刚 买 3 天 不 没 上 天 呢

网友A:
横轴弯了吧......

楼主:
横 轴 ? 是 哪 根 呀 ?
能 解 决 吗 ? 是 不 是 要 换 件 呀 ? 我 现 在 在 长 沙 也 不 知 有 没 有 得 买 …

网友A:
晕,横轴就是连接大桨夹的哪个轴啊,几块钱一根吧.

楼主:
不 好 意 思 见 笑 了
因 为 我 刚 开 始 玩 还 什 么 都 不 知 道 呢 以 后 还 得 多 请 教 各 位 前 辈 呀 …

楼主:
还有些新发现
就是在飞机接电后不启动电机的情况下加油时我发现双奖时下面那个桨叶没什么反应只是对面的那根和平衡秆有动作这样属于正常吗?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意思,上个图看看

楼主:
不 好 意 思 我 在 外 地 身 边 没 电 脑
我 在 用 手 机 上 网 . 意 思 就 是 说 在 接 了 电 而 没 启 动 电 机 的 情 况 下 推 油 主 桨 不 会 转 但 是 桨 的 角 度 会 变 呀 , 但 是 却 只 有 一 枝 桨 在 动 而 另 一 支 桨 不 知 是 哪 只 紧 还 是 怎 么 的 没 什 么 动 作

网友B:
多半是横轴弯了。

楼主:
对 不 起 呀 我 用 手 机 上 网 呢 还 不 会 上 图 呢
谢 谢 各 位 前 辈 的 关 心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