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E的充电器效率真是太低了

楼主(2006-09-18):
最近5imx搞特价,买了3E的锂电平衡充电器,给3S的电池充电,12V输入,电流测得竟然有5A左右,太夸张了,我另外一个充点器充3S的电池,充电电流2.2A,外部输入电流只有2.8A.3E充电器带到外场充电,真是电瓶的噩梦啊!

网友:
对充电器效率的高低都有研究,高手!

网友A:
我的试用了一下就退货了!!真的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试用了一下就退货了!!真的不行的!

快告诉大家怎样不行??

网友:
便宜没有好货啊...............

网友B:
我用稳压电源输入电压12V,电流12A,用到现在也好好的没什么.也能用电瓶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稳压电源输入电压12V,电流12A,用到现在也好好的没什么.也能用电瓶充电.

是可以用电瓶啊,只是一个电瓶带到外场,本来可以充3块电池,结果用了3E后只能充一块电池了,如果还想充3块就得带3倍大的电瓶,你说郁闷不郁闷?
如果只是在家里用用,应该说还是可以的,至少价格和有些充电器比起来不算贵.

楼主:
DN的试了一下,2A的充电电流,外部输入电流是3.5A,还不错

网友:
我的DN,充3串时,2A充电电流,输入端15V  电流2。4A

网友C:
还是推荐傻猫的LPC 1000  传说是1080的简化  我用2.5A的开关电源   充电时   只有微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DN的试了一下,2A的充电电流,外部输入电流是3.5A,还不错

怪不得有朋友说DN的启动电流大拉,12V3A的都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推荐傻猫的LPC 1000  传说是1080的简化  我用2.5A的开关电源   充电时   只有微热

你用2.5A的开关电源,很可能充电电流比较小的在充.

我前面说的5A,是在充电器全功率运行的情况下测得的,这时候按说明书上的说法是给电池的充电电流只有1.4A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5imx搞特价,买了3E的锂电平衡充电器,给3S的电池充电,12V输入,电流测得竟然有5A左右,太夸张了,我另外一个充点器充3S的电池,充电电流2.2A,外部输入电流只有2.8A.3E充电器带到外场充电,真是电瓶的噩梦啊!

不会吧,我这边买了4台3E充电器,充3S12V输入时,每个电流都在2A左右

网友:
会不会是充电器监测到电池状态佳,就用较大的电流充电?
我的ICE充电器就有这个功能,对于好的电池就能用规定的2A电充,但是不好的电池即使调了2A但是充电器还是以1A左右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2.5A的开关电源,很可能充电电流比较小的在充.

我前面说的5A,是在充电器全功率运行的情况下测得的,这时候按说明书上的说法是给电池的充电电流只有1.4A

我说的这个是750ma恒流的,2.5A的应该够用了,我是两片装的电池

网友:
不是吧?我专门买了个电瓶啊,我白买了?

网友D:
会不会是大电流测量不准呀?如果这么低的效率,应该可以顺便吃烧烤了
没有做过大功率的东西,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大电流测量不准呀?如果这么低的效率,应该可以顺便吃烧烤了
没有做过大功率的东西,不了解

上回测的是不够准确,最新测得的是4.4A,但按照说名书上说的,这时候给电池的充电电流只有1.4A,可以说还是大部分电流浪费在发热上面了.

网友E(2006-10-24):
引用 楼主:

上回测的是不够准确,最新测得的是4.4A,但按照说名书上说的,这时候给电池的充电电流只有1.4A,可以说还是大部分电流浪费在发热上面了.

1.4A是指单节电池的充电电流,4.4A是总的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A是指单节电池的充电电流,4.4A是总的充电电流

你这解释是大大的有问题了,单节1.4A,能变成总的4.4A?
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输入:12V*4.4A = 52.8W
充电:
如果单节1.4A充电,则 1.4A*4.2V*3=17.64W
如果总的4.4A,有多少电池受得了这个电流?
17.64/52.8 = 33.4%,其实3E充电器的效率只有这么点!

网友F:
充电至4.2V时,充电电流不会到1.4A的,4.0V时,充电电流已经开始降低了,因此,实际效率可能在30%以下了,单节电池的充电电流可以串一个电流表测一下,如果最大充电电流达不到1.4A的话,那效率就更低了,但也有可能对单节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不止标称的1.4A,那效率就高了。
楼上是否可以测一下,在充电时,对单节电池的充电电流,供大家参考。

网友G:
效率真的是很多厂家忽略的问题。
.
不知道大家用过菲利普的电动牙刷没有
上面标称外部输入功率是2W,里面是一节600mah的镍镉电池,要充电24小时才满。
那就是充电电流才25ma,我们算平均电压1.2V,那功率就是0.03W
那效率呢? 0.03/2=1.5% 疯了吧... 电动牙刷的充电座24小时在发热,能量都拿来发热了。

网友H:
充电效率可以做得很高,技术上达到80%以上是没问题的,但成本就上去了,没人买了。
比较合适的,应该在70%左右。

网友I:
引用:
会不会是充电器监测到电池状态佳,就用较大的电流充电?
我的ICE充电器就有这个功能,对于好的电池就能用规定的2A电充,但是不好的电池即使调了2A但是充电器还是以1A左右充电
我觉得充电电流和电池的内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