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我的这种状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6-09-18):
我的CUPID2一直飞的好好的。但目前看来有个毛病,就是尾巴老是左右摆的厉害(不是追踪),尤其在打尾舵的时候。我的尾
电机
换了几个试了,都这样。我在考虑会不是这些情况:我把8.4V电换成7.4VLI电了;还有就是尾电机换了5、6个了,主马达还没换,但我从通风孔里看过去碳刷也差不多了。请问这两个理由有可能造成尾巴左右摆吗。我认为会引起混控变化吧。

网友A:
这个飞机可以飞得很好的,前提是要调好
有两个电位器 混控比和陀螺仪感度
左右摆应该是追尾阿 把陀螺仪感度调小(上面那个电位器顺时针转)但不能太小 否则加减油门时尾巴片的会很厉害
调好后俺在1.5*1.5的地方悬停。。。呵呵

楼主:
恩,我已经调好了,前几天飞的还非常好,就这几天有问题了。

楼主:
原来是主马达不行了,换了个主马达后,又可以控制的很爽,刚飞了个对头单手接机,呵呵,估计是老马达线性调速不行了,大家以后可以注意这种情况。

网友B:
呵呵,毛病找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