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电源还不能满足那些要求

楼主(2006-09-18):
电源终于制作成功了,双路0~30V/0~20A单路0~60V/0~20A的指标还不能满足那些设备要求?

面板有待修饰,大家给个修饰方法

网友:
好家伙!散热片上还加了个风扇。
线性调压还是PWM调制?扩流用的是什么元件呢?
LZ不妨介绍一下。

网友:
面板可以买一块铝合金板,买点钢字码。油性笔,自动喷漆。
发挥想像吧!

网友:
哈哈,够用了
老旧闲置器件给夜鹰叮叮凑凑居然焕发劲流了

楼主:
“老旧闲置器件给夜鹰叮叮凑凑居然焕发劲流了”

不单是“老旧闲置”,还有自制的元件

以前发的图显示不了。

“好家伙!散热片上还加了个风扇。
线性调压还是PWM调制?扩流用的是什么元件呢?
LZ不妨介绍一下。”

本电源不是什么高新的原理和器件,因为是想重新利用老旧器件和现代的新器件,才设计制作的。线性调压!扩流用的就是元老级的3DD15和3DD102,附参考原理图(2002年的电子报上的),本电源的最大靓点是输出端不怕短路!!

网友A:
3dd15和3dd102:)我和它们共处过一段美妙的时光。
输出端不怕短路,按你这电路,如果不限流的话,低电压时最大电流应该不止20A。甚至远远大于。你如何设计的保护电路呢,保护动作时间是多短?还是利用芯片自身的保护机制呢?
这两颗电容容量共多大?10000uF....?
一个强悍的好电源用处太大了。

网友:
刚看到电路图,正在烟酒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d15和3dd102:)我和它们共处过一段美妙的时光。
输出端不怕短路,按你这电路,如果不限流的话,低电压时最大电流应该不止20A。甚至远远大于。你如何设计的保护电路呢,保护动作时间是多短?还是利用芯片自身的 ...

“保护动作时间是多短?”这个问题我并没有一个实测的数值,因没有仪表来检测。从做实验的情形看,是实时的,随着短路处的小火星,电压表瞬间归零。原理就是利用LM358的比较器作用,关断调整管。

“低电压时最大电流应该不止20A”,在调试过程中(为确定最大输出电流,确定150K阻值时)电流可轻松达到25A,这取决于变压器的容量,设计值的20A足够用了,再不行,两路并联,成为0~30V/0~40A,为保证调整管长期稳定,电流限定在设计值20A。

本电源基于上面的电路核心,有改动,主要是舍弃T3、741等组成的辅助和基准,改用DC/DC+/-15V模块,给LM358对称的供电。

这是电容15000UF/160V

网友B:
做的还不错!花了点时间吧 !
   不过也有缺点:太拥挤了!电路隔的太近,又没屏蔽,注意大电流线路和弱电流走线,电路输出电压易受交流干扰,
  还是换个大壳子,在将大电流线路和弱电流走线隔开,并注意要一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还不错!花了点时间吧 !
   不过也有缺点:太拥挤了!电路隔的太近,又没屏蔽,注意大电流线路和弱电流走线,电路输出电压易受交流干扰,
  还是换个大壳子,在将大电流线路和弱电流走线隔开,并注意要一点接地!

说的很在理啊,那您能指出交流干扰在哪、大电流线和小电流线是哪些、地在哪、结构又该如何安排?

网友C:
20A,够猛的。
电装也够水准。
不过,大电流线路要与一般控制电路分开走线,不要扎在一起,会电磁感应产生干扰。
大电流的接线端子一定要拧紧(最好焊上),周围最好没有其它东西,如发生接触不良,会把周围的线烧坏,会着火,不得了。
220的保险丝可不能超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A,够猛的。
电装也够水准。
不过,大电流线路要与一般控制电路分开走线,不要扎在一起,会电磁感应产生干扰。
大电流的接线端子一定要拧紧(最好焊上),周围最好没有其它东西,如发生接触不良,会把周围的 ...

对,大家说的都对

这张图中的线圈走的是大电流,但不会产生电磁感应,为什么?它是一个无感电阻。黄色和兰色线是电流表电压表引线。

输出端子使用3mm厚的铜排制作并且焊螺帽,兼顾扭力和散热,输出线与辅助电源的线排呈交叉状,不会产生过量干扰。
所有接头均是冷压铜鼻子加焊,接触面打光。

变压器倒放,漏磁较大的面朝前和后,使控制板不在其漏磁范围内。

面板下方电源负极,两路单独汇集,一点接地,中间的是机壳、变压器铁芯、变压器隔离层、主控板(双面缚铜板)的大面积地汇集处,根据输出的组合形式,接某一路地或两地共汇集于此。

用于接表的线和电位器的引线及辅助电源的引线各有路由。

整机共分三部分:1、后面板上固定调整管、辅助电源组件,可单独拆下;
                2、中间是变压器和电容,与底板共为一体;
                3、前面板上部是主控板和A、V表,下部是切换和电位器的地盘。

整体设计自我感觉还是比较合理的,至于变压器的屏蔽,没有3mm厚的铁板,效果不会很好,避其锋芒,侧倒安装,使易受干扰的主控板在空间上远离,且可减轻重量。

欢迎继续提见解,共同提高。

网友:
做工好,业余条件下的高手.

网友:
面板可用刻字机刻一个,颜色很多种可选,方便.制作标牌的小店都有.

网友:
表盘用电脑制好图,在数码照片洗印店洗一张尺寸正好的照片贴在原表盘上,看不出改过,漂亮多了.

网友D:
接线柱要换,这个太危险,容易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线柱要换,这个太危险,容易短路.

首先感谢您的建议,用照片来修饰是个好主意。

“接线柱要换,这个太危险,容易短路.”这个担心其实大可不必,这台电源最值得炫耀的地方就是它的输出端不怕短路!从0~20A,你可任意设定一个电流值,它会在输出端短路的情况下,只能输出这个值,自己决不会损坏。

网友:
业余条件下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