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的坦克模型都用什么遥控设备?

楼主(2006-09-18):
请问各位大虾的坦克模型都用什么遥控设备?那款遥控性价比高?
偶是新手,希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
GWS4A

改过14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 4vf......

4vf是四通的,怎么控制火炮的仰俯和炮塔的旋转呢?

网友:
坦克跑的慢也用不着好遥控,也可以用天地飞的,六通,我说的可是玩坦克,不是飞机,这遥控玩飞机怎么样,偶可不知道,坦克上用是可以了,

网友B:
我也是用的FT06-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的FT06-A

FT06-A有车辆型和飞机型之分吗?
我看见TDF的图片,图上的控右手操纵竿不回中,那怎么控制前进后退或回旋呢?

网友:
我觉得可以自己制作比例遥控设备,我的想法这样的,在接收和控制端都采用单片机控制。这样只需要一个通道就可以进行遥控。控制端采用数字信号采集的办法,应该能更简单些。另外现在不少摇杆都用数字控制结构了,应该能更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