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7#的设备玩KT行吗?

楼主(2006-09-19):
前些日子买了37#不会玩,已经卖了,现在剩下些设备(收发、动力设备、舵机)这些可以玩KT板机用吗?

网友:
华XX的设备不敢恭维。

楼主:
大家说说话啊,我是新手,不懂!请指教!!谢谢

网友A:
KT板机 是指3D 还是练习机?

如果楼主要练习机, 可以把设备发给我, 试着为您做一架, 再把设备与飞机到付发给您.

网友:
楼上真是好人!!!!!

只不过不知道楼主信不信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T板机 是指3D 还是练习机?

如果楼主要练习机, 可以把设备发给我, 试着为您做一架, 再把设备与飞机到付发给您.

直接把机机做好寄给人家就行了嘛,用得着寄来寄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机机做好寄给人家就行了嘛,用得着寄来寄去,

这样也行啊.

楼主把设备照些照片发上来, 详细尺寸, 性能参数告诉一下.
如果有可能制成功, 直接把机机做好了寄给你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啊.

楼主把设备照些照片发上来, 详细尺寸, 性能参数告诉一下.
如果有可能制成功, 直接把机机做好了寄给你也行.

哇考,谢谢楼上哥哥,但是你问的那么专业,我怎么回答你呢???

我的收发是3D 6通支持CCPM模式的,其中3个舵机可以自由控制,还有一个尾舵机他会根据油门的大小自动调整扭距(我想这个是用不了的),舵机是9克的,马达是有刷380电机,电调是20A的,电池是镍电650MA的!就这些了!

如果按照网上买一套空机(KT板练习机)我再配上减速机组和桨能用吗?

网友:
主要是担心接收器的各个通道之间会相互有影响, 所以, 不敢确定一定能用在固定翼上.

只要有2个舵机是独立的, 有一个通道可以独立控制油门, 那么其它3个就算是受影响的也不太要紧.

380有刷使用 650mAh 电池, 再加个直驱的折叠桨之类的, 足够飞KT练习机了.
大约需要80CM-100CM左右翼展的练习机.

楼主:
有3个舵机可以独立!

网友:
那问题就不大了, 买KT板机的时候, 让商家给配个合适的桨就能飞了.

网友:
明显

冯梦龙棵离开高利贷棵

网友:
新手

我的3D模型飞机经常摔螺旋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把螺旋桨装在中间, 不装在机头就行了.

网友:
应该可以用 我就准备用36#的控做KT机呢  我没用过37#的 估计是一样的 36#的后面有一排跳线开关 里面就有固定翼的选择开关 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2007-05-05):
可以用,没问题。
在控上把混控关了就成了,尾舵就不会跟油门跑了

网友(2007-08-04):
玩KT机还是可以的!

网友C:
不知道我的可不可以,配置如下:
6EXHP+146IP
GWS 9g*3或者65MG*3
2200 3S 20C 电池 电池180多克的吧
好盈30A(直机的)+西尔460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