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风大时JJ怎么降下来啊?

楼主(2006-09-19):
如题,今天下午飞SJM400,小区里有时有阵风,风一来时我的JJ就往上跑,心里有点慌,就赶紧收油,收的少吧不往下降,多吧就直摔下来,就听到砰的一声,大桨吻到了尾管,还好尾管裂了一点还能凑呼用,我的螺距曲线最低处设的是负的,应该在负2吧,我在遇到风时感觉JJ变得有些迟钝,就看见JJ被风吹跑时打舵让它过来过不来,是不是要把遥控里的SWASH AFR 值设高点,让JJ变得敏捷些。

网友:
就是负螺距。和其他没关系。
加大。

网友:
迎风就转弯,螺旋下降.怕什么啊

网友A:
尽管拉下油门吧。没事的。

你把它想象成旋翼机就可以了
减少油门是不好控制但是不会至于控制不了,这个我试验过多次了。迎风的时候哪怕一点动力也会飘的。所以要尽量拉小油门,左手推杆。。
飞油直的高空降下来油门一低几乎和熄火了一样飘下来

网友:
飞行前先留意风向,逆风上浮,顺风下降.但无论如何在打大动作之后马上做回補动作,不夠的話再来一次,这样很快就能找到尺度及时机的感覚.

网友:
小飞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
是呀!小飞机就像放风筝的!!

网友:
看技术了哦.........

网友:
NORMAL模式下确实不好降,要注意下降的速度不能太快,不然不好拉起来,容易炸机。我是采取阶梯下降的方法,离地面越近的时候越要注意下降速度不能太大。
IDEL模式就好很多,因为有负螺距,还有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油直的高空降下来油门一低几乎和熄火了一样飘 ...

每次听到速降,听到破风声大过引擎声,心就会不由自己一紧----尽管明明知道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