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接收机怎么啦?!!!

楼主(2006-09-19):
我今天用刚充完电的接收机电池作试验,把一个舵机连到接收机的第三通道上,打开发射机,接上接收机电源,接到接收机的有DSC的地方,调节油门,舵机没有反映,,那位大侠知道我的接收机怎么啦?!!!舵机没有问题

楼主:
还有问一下那个接收机上的DSC是什么意思?

网友:
您好,我们为您服务,RC专业服务网

您好,加我QQ 84153039 我们祥细聊,看能不能网上解决您的问题!

www.rc-servicing.com

我发的贴请点击: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8677

网友A:
k,俩大佬冒出来了
接收机电源应该是随便一个通道都可以,不知道dsc成不成,dsc是发射机不发射电波,直接调试飞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俩大佬冒出来了
接收机电源应该是随便一个通道都可以,不知道dsc成不成,dsc是发射机不发射电波,直接调试飞机用的

是吗?我试一下看看,在说,谢谢
还有上面的朋友我加你 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