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航拍(拍摄成功,后有更新连接)

楼主(2006-09-19):
自己做的大纸飞机展1.4长1.0,不加相机飞行重量700,加上相机起飞重量近千克
动力无刷EA20-22L,1147桨,电池2200/11.1V
相机你抗5600
不加相机飞的很高很爽

加上相机全动力爬高10米
上不去呀

勉强照了几张

网友A:
纸飞机航拍!新思路!看来还有待探索改进,下次航拍前最好挂个和相机等重的砖块试试,不然好危险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飞机航拍!新思路!看来还有待探索改进,下次航拍前最好挂个和相机等重的砖块试试,不然好危险哦。

这个实验肯定是要做的
只是模拟时只加了200克

可能相机重量超过这个了

网友:
这种飞机做这么大易失速吧
相机放在哪里呢?开个孔?若开孔影响强度。最近俺也想搞个航拍专用机机,俺的相机柯达Z730 重260g,准备起飞重量控制在600g内,哈哈哈

楼主:
不容易失速,关键要找准重心位置,
你的是什么飞机600克!!!!!?
我现在在减肥...
原来的多机是47克X2.现在换9克X2
接受机30可,换8克

这样下来可以减100来克

网友B:
你把你的小数码挂上去了?怎么控制拍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的小数码挂上去了?怎么控制拍摄的?

用多机
而且舵机行程调节为 关.半快门,快门打开,三个挡,
相机拍摄状态设置为,运动状态,这样可以提高快门速度,尽量避免抖动
下回我再用,常规模式,风景模式,再试以下,
对了
昨天我还用,摄象机模式拍了短片,俯拍角度,拍短片取景效果不好,下回调成向前下45度再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