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鸭翼机,需要大家的建议(重新上图)

楼主(2006-09-19):
没有什么图纸,看图做的,不太好确定升力的重心在哪,试试再说

原型机

这是我做的,慢慢做机体,再考虑像真,想问问大家控制方式

既然鸭翼机,就得让鸭翼机发挥作用,但现在最大问题:
1,V尾肯定要加,不然太难看
2,我原先打算光用前鸭翼通过混控,这样做肯定没问题,当副翼也行,但唯一的关键就是低速,尤其起飞和降落时是要命的,鸭翼毕竟有限,舵面太小。
3,所以我又想得把V尾同时控制升降,鸭翼用混控,可以当副翼,不过我得看看我遥控器支持不支持3舵机联动,不过用CCPM方式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
把鸭翼做成全动的可以吗?

网友:
不错,超级牛,什么时候飞阿!

楼主:
其实模型和真机唯一区别就在速度,真机速度高,场地好,所以我们看到的真机舵面都特别小

而模型受速度限制,而起降面临的问题都一样,所以舵面是个最大的问题,模型就算舵面做大,高速飞行式也太大舵面而变得不稳定,同时对机体精度要求也更高

楼主:
这个飞机已经够前卫了,前掠翼的翼型已经是一个进步,而鸭翼气动布局更是前无仅有

而目前存在的前掠翼飞机中,大部分是又平尾的,这里既然做成鸭翼布局,就得把这两个的优势全用上

我想把前鸭翼缩小一点点,全动设计,然后移动机头前,通过混控完成这样的话效果应该甚至超过尾翼的

网友:
瓦,真的做出来了哦.............猛

网友:
不知道飞得起来不

网友A:
我做过一个后掠鸭子,低速的时候,小翼舵效超差,如果做成全动的,高速时鸭翼颤动又很大,建议小翼固定,用副翼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一个后掠鸭子,低速的时候,小翼舵效超差,如果做成全动的,高速时鸭翼颤动又很大,建议小翼固定,用副翼混控

那就失去鸭翼的原味了,我准备用大小舵来控制,副翼混控,基本上做成全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失去鸭翼的原味了,我准备用大小舵来控制,副翼混控,基本上做成全动的

鸭翼也不一定是操纵面的,增升也是其主要作用。早期计算机电传控制没应用之前,很多鸭翼布局的飞机鸭翼都是固定的,例如早期的幻影,三角翼无尾布局滑跑起飞降落速度大、距离远,就是通过增加鸭翼增加升力改善的。

网友:
没有垂尾?? 飞行能稳定吗??

网友:
鸭翼在后推模型上做升降舵使用,我觉得不太妥当,原因:

1、鸭翼翼弦小,雷诺数低时,比较容易失速,用它做主要操纵面不妥当/失速时,升降舵操作失效
2、螺旋桨气流不能吹到鸭翼,所以,低速时,鸭翼的力矩是不够的
3、鸭式布局,在纵向和侧向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如果再把鸭翼作为控制面,可能加大纵向不稳定性,尤其是舵面虚位造成的抖动,会造成飞机剧烈俯仰,这个我飞的时候遇到好多次

根据这段时间刨书的结果,补充一下:

1、小翼安装位置要在主翼上方,否则小翼涡流对主翼的作用是消减升力,另外小翼要做成小展弦比的,比较容易产生脱体涡,对主翼增升作用更明显;

2、加大鸭翼后掠角,可以提高脱体涡强度
3、鸭翼最佳安装角度是0度上反角;上反的鸭翼,整机升力是最差的
4、鸭翼加边条翼也可增加整机升力
5、鸭翼的动作面,33度动作下,鸭翼的舵效和角度是线性的,50度开始失速;

小翼真的要动的话,我建议是全机用双舵机,用钢丝连接同时联动小翼和副翼,应该舵效更明显

网友:
前掠翼部分还没看到,呵呵,不过,这个设计肯定还要改,起码尾巴部分一定要改;我不是说他飞不起来

只是根据前辈们的经验,科学的追求更好的性能/看书看晕了

现在才知道,我们的研究所的专家,基本上知道全球所有飞机的各设计阶段方案,生产型翼型、并对每种方案都吹了风洞

网友:
图太小``看不清楚``

网友:
没有垂尾,安定性和操纵性都会很差。

楼主:
丢了好多数据,我晕!

谢谢以上各位,我想我会考虑更多的,科学的就需要试验,可惜我们没有风洞,电扇好像吹不起来。。。。。。

网友A:
我告诉你怎么用电风扇做风洞,呵呵,不过做出来帮我吹吹

按照风扇的外径做一个圆筒,当然如果你有办法搞到比较小的风扇,用大点的水桶裁掉桶底也行,把水桶套到风扇的背面,这时候风扇开全速,桶里面的空气流动可以看成是平直气流,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抽风的涵道,简易风洞搞定

不过风扇功率要大点,另外你的飞机做个缩比模型进风洞,还有,里面的受力情况不太容易感觉到,如果你需要看气流流动,可以在桶前面燃彩烟,这样看机体表面气流就容易些,应该可以看到不同部分的涡流哦: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怎么用电风扇做风洞,呵呵,不过做出来帮我吹吹

按照风扇的外径做一个圆筒,当然如果你有办法搞到比较小的风扇,用大点的水桶裁掉桶底也行,把水桶套到风扇的背面,这时候风扇开全速,桶里面的 ...

我晕,我也知道,好麻烦的

网友:
  我们都是玩的嘛,又不是搞开发的,所以风洞这回事还是免了吧,哈哈

另外前掠翼飞机的机翼气流方向是从翼端流到翼根的,所以我们看到成熟的前掠翼飞机,尾巴部分/即常规的平尾部分,一般都会从翼根开始延伸一段,类似于边条翼的样子,你可以参考下S37和X29,当然这是在喷气机上的情况,不知道螺旋桨飞机不做这样修形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2019-03-20):
这个高端,机翼刚性还ok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