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换了尾电机后需要做什么调整

楼主(2006-09-19):
个位大哥,小弟的4#换了N30尾
电机
后,需要做什么调整,尤其是哪个接收机上的小微调用动吗?
请大哥们赐教!谢了。

网友A:
什么都不用调``````

楼主:
有些锁不住尾
刚才刚在外面飞回来,感觉有些锁不住尾?
还有 原来的那个铜齿轮怎么卸下来呀?
卸下来后怎么能固定在新的上面?
我现在用的是新电机的塑料齿轮,感觉不是很好。
请各位大哥帮帮小弟了,谢谢!!!

网友A:
原装的那个电块用一会电压低了点后尾就有点向一边偏了,不过还能飞。呵呵
我是用钳子夹着齿下面`用力敲电机外壳`多几下就搞下来了`````再拿着铜齿装在新电机上用个小木棒敲铜齿进去,,注意铜齿的中间洞是一头粗一头细````粗头在下。。我以换了二个尾电机了两个铜齿换着用`没出什么问题`都很正常。`

网友B:
原帖由
双双
于 2006-9-20 00:46 发表
什么都不用调``````
我也是这样想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对小弟的帮助,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