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能做主翼么

楼主(2006-09-21):
因为买的泡末的主翼一直要坏 准备自己做一个 用哪中材料好啊  质量第一
木材可以做需什么木才 三合板?

网友:
当然可以了,论坛上大把自制木桨的。楼主搜索一下先。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不过精度要求较高。不能用三合板吧。

网友:
是机翼吧,应该可以,考究点用轻木,要求不高用kt

网友:
估计可以吧

网友A:
准备用玻纤板做1付295的,4MM太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备用玻纤板做1付295的,4MM太厚吗?

飞不鸟的,太重!一般都是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