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虎的给我看看

楼主(2006-09-21):
请有虎的模友给我看看:这两眼是干啥的,是不是和左边一样也有个小箱?谢谢!

网友:
你少了个零件

不过就是个装饰件.没啥作用

楼主:
谢谢!把这玩意装在这里,也不算太难看。

网友:
楼主自己装后面那东西让我想起了早期的马车进城,哈哈

开个玩笑

网友:
不会吧?楼主……我不知道怎么说你了
虎式坦克的烟雾器安装在炮塔的两侧的,
那个地方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安装工具的
好像是千斤顶……
呵呵

网友(2008-03-18):
我是新手,前几天刚到手一个德国虎改良版的(金波金履金轮发烟),配件里面给了我三个烟雾器,我看实际上只用两个装在炮塔两侧就可以了吧,第三个难道是恒龙送的? 初次把玩,在夜里的马路上,声音比较吵,而且音效感觉比较单一,听久了就很噪音感了。。。每种功能都试了试(除了BB弹发射没试),一切都还在预料中,没有意外问题,发烟由于是在夜里光线有限,不太明显,但是在灯光下是能看见的。我开了大概半小时,感觉电量还是比较强劲的,我的电池是2000mah。希望以后能和大家多多交流。
另外,配件里有两节金属履带,请问是否装上更好呢?

网友:
楼上花了多少钱收的?

网友:
680(含快递),还送了一大瓶BB弹。前辈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网友:
那两节履带是备用的,装不装看你自己了,如果觉得履带过紧可以加一节,否则就不用了,履带太松容易掉链子。一般金属履带跑一段时间就会松一些,我的履带每边已经去掉了两节了。

网友:
你的千斤顶掉了

网友:
履带出问题啦!!

还没玩几次,昨天发现我的虎的右履带跑着跑着会和驱动轮错开,驱动轮的齿对不进孔里了。同时该驱动轮的固定螺丝总会变松,拧一次没多久又变松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如何解决?
补充:那个驱动轮的螺丝是有垫片的。

网友A:
履带松了就会跑出来的,驱动轮螺丝就是这样的,因为轴和轮子有点转动空间,可以把转动空间堵死再上螺丝就好了,千万别用胶水粘死,那样不好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履带松了就会跑出来的,驱动轮螺丝就是这样的,因为轴和轮子有点转动空间,可以把转动空间堵死再上螺丝就好了,千万别用胶水粘死,那样不好拆了!

不太明白这话的意思“轴和轮子有点转动空间,可以把转动空间堵死再上螺丝就好了”。
我看了一下,履带并没有松,左右履带的紧度是相同的,为什么右边的会错位呢?会不会是驱动轮的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