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雷鸟电池充电降温会影响到电池寿命吗

楼主(2006-09-21):
请教各位:我在给充雷鸟电池的时候,放在空调前面吹着降温,充完电一点都不热,这样行吗。会不会影响到电池的寿命或者质量呢。

网友A:
呵呵,电池的待遇这么好啊!

可能不太好吧,,,正常的温度有利于电池Nih离子活跃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太好吧,,,正常的温度有利于电池Nih离子活跃一些

是吗。这么严重呀。。嗯。那看样子我以后还是别对着空调了。就常温充电好了。。谢谢你

网友:
电池有温度说明充电饱合了```再进行充电会伤电池。。

网友:
呵呵。保持到室内温度在27度左右充热些了就好了。

楼主:
呵呵。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