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设置负螺距的原理---

楼主(2006-09-21):
一般飞机初始螺距设置为"-2", 看到因为负螺距有时容易打尾管, 建议可把初始螺距设置为"0" 或"+1"? 想问为何一般要设负螺距呢(不包括3D模式)? 是为了初始段飞机稳定? 初始段旋翼过度阻力小便于启动? 可是这段过度很短似乎可以忽略?

网友:
没負螺距当大風时一直上升下不来.

楼主:
谢谢您的答疑

网友:
说吗太累,,,,,,,,,,

楼主:
能找重点,关键的说? 谢谢-----

网友(2007-12-10):
即使螺距为零,没有升力了,但由于机身太轻,高空时完全靠机身自重降落很慢,如果风大或者碰上上升气流,有可能抵消自重,干脆就降不下来。

网友:
对,不然想降下来的话就要狠收油,这样造成主桨转速低,等到真落下来想要推油的时候可就傻眼了

网友A(2008-01-22):
没有负螺距,一样可以降落。。。。。。头低下去。。。。。冲下来靠近地面拉起,跟固定翼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负螺距,一样可以降落。。。。。。头低下去。。。。。冲下来靠近地面拉起,跟固定翼一样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负螺距,一样可以降落。。。。。。头低下去。。。。。冲下来靠近地面拉起,跟固定翼一样

能做到这样的话已经是决定高手了,岂止不用负螺距,就算到倒飞降落都没问题了。

网友:
方便熄火降落吧

网友:
为了在零螺距时还有足够转速!!!

网友:
如果是新手练习悬停飞不太高的话,0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
星期天帮模友调亚托,用了-2到10度螺距,0-50-X-X-100的油门,对方这几天都反映抗风能力大大加强,好飞多了。

本来建议油门用0-60-X-X-100的,对方担心不习惯,实际上应该会更好。

网友:
不过如果还是低位停悬和青蛙跳阶段的还是最小0度为好

网友:
我现在普通模式第一点为-2,风打就要打3D才能把飞机压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