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级油机改造清单

楼主(2006-09-21):
电机:
  • 厂家编号: A4120
    重量:309g
    电池类型: 镍氢电池9-12, 锂电池 4-6
    电流:8.2A/12.7A
    KV:660
    最大功效:85%
    最大功效电流:20 - 40 A (>81%)
    空负载:/ 10 V: 2A
    最大负载:55 A/60 s
    内阻:41 mΩ
    尺寸:50x55 mm
    轴径:6 mm
    适合模型重量:2000 - 3500 g
    适合桨尺寸:12 节供电 13"x11", 14 节供电 13"x8", 16 节供电 (5s Li-Poly) 12"x8
  • 电调: 重量: 35 g
    ·
    尺寸: 22 x18 x5 mm
    ·
    标准电流: 60A
    ·
    最大电流: 70A (10)
    · BEC
    输出: (需另配UBEC)

  • 电池:镍氢10节(12v)
  • 请各位大侠 指教一下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飞行皮萨上的帖子,有大飞机专栏

网友:
这么大的电动力飞机,费电池。

网友:
修改建议

这个马达KV比较低,适合跑高电压。
如果实际使用,请用14NIMH,考虑到大家都是用便宜的NIMH,请用16NIMH,否则没有2分钟电调就保护了。
螺旋桨14NIMH时候,要用13*12以上的螺旋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