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18级百威求救

楼主(2006-09-21):
我的18级百威龙虾船长: 590mm 宽: 350mm 重量: 1500g,速度根本就一点也跑不起来,比玩具船还慢,请给大大指点。谢谢!

网友A:
哎~~~~玩得太杂,没办法的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找艘快的拉着他跑~

网友C:
先换个桨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就是你的动力不行了。
这船我改过一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2Bmcintosh

网友D:
你目前的船是什么配置?

楼主:
我的是18级油动的,没改装过

网友E:
反正你是温州的,找永嘉的周强去,先带上几个备桨,让他帮你琢磨一番.
我也是托他整的哟

网友F:
这船下水的时候的确不快,要等船起滑了才行
不知道楼主具体什么情况,最好发一些船的照片看看~~~

网友D:
唉,,帮不了LZ了,我对油的一点都不懂,,,,抱歉啦。

网友G:
如果是硬轴,建议你将轴伸出多一点,抬高一点。

网友H:
这船调整好了,速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H:
这船调整得好,也是个水上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