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自制充电器的感应电问题(已上图)

楼主(2006-09-21):
各位前辈,我做了3个DC充电器组成的锂充,用的是cdrom的壳。做好后测量正常,但是昨晚用电表测了一下,外壳和充电口都显示有电,再次检查后,确认无交流电短路,不知道是不是感应电,如果是,应该怎么解决,我的市电插座未接地线,有没有办法解决,现在都不敢充电,急啊 ,请各位前辈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图在15楼

网友:
用开关电源的吧?
是感应电
接地就行了

楼主:
不是开关电源,直接市电输入,分散到三个夏普之类的商品锂充,我做的只是将引线接出而已,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感应电,连充电接口都有

网友:
夏普之类的商品锂充里面一般也是开关电源,因此感应电比较正常。

楼主:
那会影响充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我做了3个DC充电器组成的锂充,用的是cdrom的壳。做好后测量正常,但是昨晚用电表测了一下,外壳和充电口都显示有电,再次检查后,确认无交流电短路,不知道是不是感应电,如果是,应该怎么解决,我的市 ...

最好用有接地线的插头和插座......

实在不愿接地线,可试着将~220V插头反180度再插上,用电笔测测外壳看,有可能就不带感应电了......

如果仍然有感应电......就不太好说啦......

网友:
220V插头反!!!

!!!!!!!!!!!!!!!!!!!!!!!!!!!!!!!!!!!!基本能解觉问题!

楼主:
有点晕了。刚才交换了火零线,结果还是有感应电,用万用表交流档测了一下:
外壳对地26v,平衡充电口居然有83v
哪位大侠解说下,怎么回事?

楼主:
再顶上去看看有没答案

网友:
正常情况,通过交换零火线(反插两脚插座)可以减弱这个现象,有的时候正插110V,反插50V,这个电压不影响充电。

网友:
呵呵,把你的充电器上传一张照片看看呢

是如何连线的啊

楼主:
在单位里,明天拍个片传上来

楼主:
一共三个

其中一个

网友:
是开关电源
是感应电
接地就行了

楼主:
单位里没地线啊

网友:
直接使用也没问题,开关电源基本上都有感应电的(接地的除外),不会影响充电的

网友:
我的一个差不多也是如此的充电器,用数字表的交流档,一端放手里,另一端测充电输出端,大约有45V,交换零火线,结果一样,我用得好好的,所 以你也不用担心了。
我看了一下线路板,可能主要是由于你那个图中的位于变压器下面的高压电容引起的(我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