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VOLVO,有些问题求助一下

楼主(2006-09-21):
 我弄了条VOLVO船来玩,是380*2电机,非比例控制,差速转向,电池7.2V1800MAH又不怎么好,现在想改一下,没什么钱买设备啊,所以一切都想用原来艾特翼龙上的,3通遥控和接收,利用其中的两通,380强力电机一个,看起来比原船上的长了1CM,所以就强力吧:-)50A有刷电调,9克舵机一个,这些东西全是从翼龙上拆下来的,我没玩过船,问一下这些配置行吗?大家帮我预测一下
但发现以下问题没明白,请教一下:
1.翼龙原配置电池是NI-MH8.4V的,我可以加电压吗?是不是电压越大速度越快的?最大能加到多少V?这个是怎样规定的?
2.舵不放在中间能行吗?看到很多人都放在右边的,这样和放在中问有什么不同?好像还要考虑重心的问题吧?
6.轴多长为好,我看到很朋友的轴有长有短
刚接触船模,经验甚浅,还望大家有经验的分离一下,多多提点

网友:
380,540,400钴电机,400级外转,我都用过来改VOLVO玩具船,在其他不变的情况下,同样用老颜10节3500MH电池(注意老颜电池我测过每节有1。4V),380普通的15KM/H,10秒种烧掉;540 32T大概18公里,很热;400钴电机21公里,也很热;400级外转30公里,也是很热,如果想快,还是建议你换动力了。
驼放在右面主要是比赛用的,因为一般的比赛是顺时针的,放在右面转右更灵敏一点
轴多长没有规定,根据不同情况定

楼主:
想改VOLVO

谢谢这位兄了!
没有换翼龙上的设备,现在还是380*2,非比例控制,我用3000MAH电池8节现在充到了11。60V,能用到这个VOLVO上吗?
我看到很多船上都串很多电池的?但到底最大多少?我就不懂,这是我最大的问题
你的10秒钟就玩完,那我这样行不行呢?

网友:
我也准备开始装一只volvo 。这回打算用硬轴,但还是使用无刷,10-12节电跑。

网友:
我见过最多的用了60节电池,估计还有更厉害的,我认为用12节已经很多了,11。6V驱动两个380是可以的,但你原来的电路板肯定烧

网友:
补充一些玩船者须知的一些电子基础:

1、电压高促使电流增大,你家中220V的电线未必很粗,但可以亮灯,却不能接空调,主要原因是电线能否承受电流大小的问题。有刷电机主要考虑电流承受能力(负载大小),其次才是电压。

2、电机电压有一个大致范围,例如某380电机表明电压范围3~18V……
      原船的380电机能否承受11.6V主要看螺旋桨的搭配,即负载大小。此VOLVO  如果电池重量增加较大,重心调整靠后,使螺旋桨浸深加大,电机很容易烧。

3、380电机有不同参数的,同样叫380,不同绕组,各具特点,不能一概而论。例如玩具船通常用的为48t   而航模店所谓的强力380很多为25T,较适合玩车或飞机。

4、所谓电池组11.6V是空电压(开路电压),实际接通电路,电池内阻会吃掉一部分电压,电池电压会下降。具体多少,要看内阻和电流状况。

(不对之处敬请高手指出,以免误人子弟)

网友:
我想问一下改装的话要用多少的电调?

网友:
我尝试解释一下电调的选择,说得不对的请指正。

例如一般的双向有刷电调多为6只3803管。其中正向动作时两只并联负责正极接通,两只并联负责负极接通,倒车则另外两只管分别负责正负极的通断(与正向动作相反,交叉反接)。

经过一段时间试验,个人经验正向持续电流大约20安左右。倒车档持续电流更小。

如果是单向电调,不必如双向电调负责正负极的通断,全部管子可并联起来,过电流能力可以成倍数增加。

建议你针对电机的电流选择电调。根据功率管的多少,单向或双向,大致判断电流承受能力
从而决定电调的取舍。

网友:
其实我觉得可以用全浸桨,这样减少电机负担,想求证下volov 70cm 玩具船能带12节电吗?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讨论!
暂时没有相机,过几天有相机再上图,现在VOLVO换上了8节3000的电有11.2V,380强力电机,艾特翼龙的50A有刷电调,但桨还是原配的塑料玩具桨,感觉到还没有我预想中的速度啊,怎么办?是不是应该换桨了,如果换的话换那种型号?哪里有卖?
下一步准备换上550强磁电机,电调没变,这样可以支持10粒电吗?12粒行吗?会不会烧掉?

网友:
楼主所描述的强力电机也许是480。一般480配玩具半浸浆已经足够了。
所谓550强磁电机能否上这么多电池,要根据电机的具体参数决定,有些电机只能上7节,有些可以上十几节才能发挥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