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麻烦SJM了,请进

楼主(2006-09-21):
参考说明上的,尾舵应该在5度个样子。可是我在这个时候根本无法锁尾。我只有不断调大尾舵的角度。
请看图:

正面

反面

大概现在是20~30度个样子吧,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基本锁尾。而以5度时设置为遥控CNT的零点,我现在的CNT为-35,就到了图上的角度。因为尾舵太靠近尾管了,所以尾舵打右的EPA只能设50%了,太大就碰到尾管了。尾舵打左的EPA还可以设100%。在目前的情况下,飞起来还行,但感觉还有点点自旋,逆时针,难道说尾桨力量还小了??
麻烦SJM帮忙分析一下。我是GY240陀螺。RD6000SUPER。

刚刚飞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让我很郁闷的事,参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1497&extra=page%3D1   一次离奇的扫齿。我刚回来给尾舵照相的时候,发现马达齿轮又下来了

这次好在机子飞的时候没受什么影响,要是象前天一样,就真不好说。现在齿轮卡在那,进也不是,出也不是。我真郁闷,怎么飞一次齿轮就出一次问题呢?害我都不敢飞高。真怕空中齿轮掉了,摔机。我的齿轮也上AB胶了,怎么就不行呢?
麻烦SJM看看,另外感谢您给我寄因螺丝胶太多而报废的零件,真的很欣赏您这种为玩家负责的经营方式,再次谢谢。

楼主:
刚琢磨了会,请问SJM,齿轮老往下掉会不会是因为我反装齿轮的原因??如果是正装,我想由于齿轮的大头在上,会被大齿盘挡住,这样齿轮就不会往下掉了。这样可行么,是的话就正装齿轮了。

楼主:
对了,SJM,请问零件包中有一个10T、一个12T的不能上内六角螺丝的齿轮,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1.  尾中立点攻角很大.
起始转速不足,油门应为L=0  1=70  2=80  3=90  H=100.另外您的尾桨中连应向外移一点,左右攻角才夠.
2.  7月份有公告原用户需要新电机齿轮的可来信免费索取(平邮寄出).改用m3的紧定螺丝.
3.没螺丝的銅齿须强力压入.

楼主:
油门已经是按L=0  1=70  2=80  3=90  H=100设置。尾桨中连如果向外移一点,飞起来锁不住尾,没记错的话会逆时针比较快的自旋。还有,稍快一点打油门的时候,大概和四通小电直一样打油门,机子会猛的甩尾,旋转超90度。陀螺设的80的感度。会是这个原因么--陀螺感度是20,20和80正好相对。

由于我现在尾舵一个方向EPA设50%,一个方向EPA设100%,基本满足左右攻角都能到30度吧。所以左右攻角应该够了啊。

请问SJM,齿轮老往下掉会不会是因为我反装齿轮的原因??
对了,我的尾部水平翼用点力可以拉离尾轴,有没有危害?

楼主:
借别人的图用用,SJM请看看我的尾滑套轴承座的球头,和图上的一样,不是垂直的,这样有问题么?因为我的也有点涩,滑动起来不顺。

楼主:
      同样,借您的图用用。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攻角要很大才能缩尾了,您的舵机摇臂部分是靠近尾桨的,而我正好装反了,昨天把尾舵给调头后,再加调整,机子静止时尾桨角度基本做到了5度个样子,飞起来还能不自旋。看来,是尾舵不可以装反吧?呵呵。我的240陀螺感度80了还锁不了尾,非要我把锁尾开关打开,这样才能锁住。现在我发现尾舵行程太大,会卡到两头。控是RD6000SUPER的,我减小了EPA(终点调整),可还是没用,倒是尾舵动作速度会变缓。

      参考这个:   240本体上不能调节舵机行程,也不能用遥控器的ATV调节,不要调,保持100%,然后选择合适的孔位,使尾舵总成的行程和舵机的行程相适应。然后再调ATV,这时调大ATV可以加大旋转速度,调小ATV减小旋转速度。很多模友觉得240很慢,是以为长摇臂灵敏,然后选择离轴很远的孔,于是舵机行程超过尾舵总成的行程,于是调低ATV,于是就降低了旋转速度,自己可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问下,ATV和EPA是一回事么?如果我减少摇臂长度来调节尾舵行程,和您说明上的尾舵臂长12MM不一样了,有影响么?

网友:
尾滑套球头随变距臂角度及球头套长度調节而改变角度,但那不影响工作.
尾翼中立点攻角將因陀螺仪及舵机的选配而改变,效率越高中立攻角越小.
如果您的鎖尾还不能搞定.可將全套寄来工厂由我们調整及查找原因.

楼主:
没,现在锁尾搞定了,辛苦指导我。

         我想问别的问题,如果我减少摇臂长度来调节尾舵行程,和您说明上的尾舵臂长12MM不一样了,有影响么?减少摇臂长度原因如下。

    同样,借您的图用用。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攻角要很大才能缩尾了,您的舵机摇臂部分是靠近尾桨的,而我正好装反了,昨天把尾舵给调头后,再加调整,机子静止时尾桨角度基本做到了5度个样子,飞起来还能不自旋。看来,是尾舵不可以装反吧?呵呵。我的240陀螺感度80了还锁不了尾,非要我把锁尾开关打开,这样才能锁住。现在我发现尾舵行程太大,会卡到两头。控是RD6000SUPER的,我减小了EPA(终点调整),可还是没用,倒是尾舵动作速度会变缓。
      参考这个:   240本体上不能调节舵机行程,也不能用遥控器的ATV调节,不要调,保持100%,然后选择合适的孔位,使尾舵总成的行程和舵机的行程相适应。然后再调ATV,这时调大ATV可以加大旋转速度,调小ATV减小旋转速度。很多模友觉得240很慢,是以为长摇臂灵敏,然后选择离轴很远的孔,于是舵机行程超过尾舵总成的行程,于是调低ATV,于是就降低了旋转速度,自己可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整个鎖尾过程由3个部份总结.1.陀螺仪的角速度感应器敏捷性及精確性(它决定何时指挥尾舵)2.舵机的动作效率配合陀螺仪的感度值决定修正頻率及动作效率(60度/?sec).3.变距臂比例值,包括舵机臂长(它决定单位时间的变距值).
sjm400建议12mm ,sjm400II因变距臂比例做了改变,建议10mm,如果缩短舵机臂长,在大动作升降会出現甩尾.nomo航线不会甩尾.
另外尾舵动作变缓可用曲线的(EXP) - 值来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鎖尾过程由3个部份总结.1.陀螺仪的角速度感应器敏捷性及精確性(它决定何时指挥尾舵)2.舵机的动作效率配合陀螺仪的感度值决定修正頻率及动作效率(60度/?sec).3.变距臂比例值,包括舵机臂长(它决定单位时间的变距 ...

多谢指点,我用各种方法试试看,回头汇报结果

楼主:
试了下缩短尾舵摇臂,效果也不好。我现在又还原成12MM。现在尾舵D/R设置70%,EPA(终点调节)两方向都设置70%。EXP只有设到-90%效果才比较满意。
      另外,谢谢SJM,零件收到,虽然差了块电池板,以后自己买吧,谢谢。

网友B:
看了半天也没搞清楚楼主的问题究竟是咋解决的?
难道就是把舵机反装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也没搞清楚楼主的问题究竟是咋解决的?

难道就是把舵机反装了一下?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