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效应产生的原理谁知道啊!

楼主(2006-09-21):
都说地面效应,谁知道原理和一些好的建议和方法,说出来大家学习一下吧,谢谢了先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

网友A:
在飞机下面放个铅块就可以了

网友B:
飞高一点,一般为1米左右。具体请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93927&extra=page%3D1
别忘了顶帖呵:loveliness: ,如果真觉得对你有帮助,不妨给加点分啊

imzhoujian -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飞机下面放个铅块就可以了

你还不如说别让机机飞起来

网友:
看一下直升机工作原理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高一点,一般为1米左右。具体请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别忘了顶帖呵:loveliness: ,如果真觉得对你有帮助,不妨给加点分啊

哈哈,你讲的是克服的方法,我想知道为什么向左而不向右(我以为是因为尾桨的推力产生的漂移),都说是地效所以就想了解一下!
这么爱学习,大家来支持一下吧!

网友C:
http://www.wanfangdata.com.cn/qi ... hkgc9901/990118.htm

镜像法原理,不知道有啥灵感…… 大家来讨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wanfangdata.com.cn/qi ... hkgc9901/990118.htm

镜像法原理,不知道有啥灵感…… 大家来讨乱……

晕了!这个讲的有点难理解啊!用的专业词语太多了,有没有简单点的,我看了半天没看懂这个地效对飞机产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了!这个讲的有点难理解啊!用的专业词语太多了,有没有简单点的,我看了半天没看懂这个地效对飞机产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力!

牛顿第X定律,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网友:
旋翼方向决定地效力的方向。

网友:
maybe是主浆产生的气流吹到地面以后反射到机身造成的不稳定吧?

个人观点.........纯粹瞎掰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一下具体的原理。

楼主:
 既然你们都解释不清,那就是按我说的理解吧
就是由于尾桨在克服主桨的反作用力的同时产生了向左的推力,使得机身向左漂移 就这么定了,散会!

网友:
当直升机接近地面时会产生地面效应,直升机离地滞空时,旋翼把空气向下抽,因此旋翼和地面之间的空气密度变大,形成气垫效果,浮力会变佳,离地越近,效果越佳,但是因为空气被压缩,无处逸散而产生乱流,导致停悬的不稳定,产生这种气垫效果的高度大约是旋翼面直径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既然你们都解释不清,那就是按我说的理解吧
就是由于尾桨在克服主桨的反作用力的同时产生了向左的推力,使得机身向左漂移 就这么定了,散会!

那为什么飞高了就没有这种效果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飞高了就没有这种效果了呢?

 飞的高了有向右的风了,所以抵消了,哈哈!服了吧!

网友:
发表于 2006-9-29 14:59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当直升机接近地面时会产生地面效应,直升机离地滞空时,旋翼把空气向下抽,因此旋翼和地面之间的空气密度变大,形成气垫效果,浮力会变佳,离地越近,效果越佳,但是因为空气被压缩,无处逸散而产生乱流,导致停悬的不稳定,产生这种气垫效果的高度大约是旋翼面直径左右。

---------------
可以这样理解,但是为什么飞机只是往左偏呢,我想会不是会和转动的方向有关,

网友:
旋翼所产生的风吹向地面的时候让旋翼下空气成压缩气垫
旋翼的旋转方向使得这个气垫的反弹力并不垂直于地面,而是往旋转方向偏了一个角度。(往螺旋方向),使然。

你可以这样想象:
你家沙发下面装了10个弹簧,但是这些弹簧都是右斜装的

网友:
说的更简单点,旋翼产生的风被地面反弹又作用于飞机了。
但是这个风因为是往旋转方向骗的,所以飞机左偏

因为离地面高点风被地面反弹很弱所以找个现象就消失了

网友E:
近地时空气无法及时排出,压缩在机身下面,这就是地面效应,地面效应会形成较稳定平heng,但尾桨的气流打破了这一点,于是空气大量向右排出(想想在装满水的桶壁上打了个大洞).飞高之后气垫消失,向左偏移也就消失.

网友F:
近地时空气无法及时排出,压缩在机身下面,这就是地面效应,地面效应会形成较稳定平heng,但尾桨的气流打破了这一点,于是空气大量向右排出(想想在装满水的桶壁上打了个大洞).飞高之后气垫消失,向左偏移也就消失.
我同意这样的一个看法。我认为这个和飞机的旋翼布局有关的。改共轴的,就不会偏了。或者飞机机体尺寸大一些,都会减轻这种影响。

网友G:
具体来说地面效应的高度应该是飞机的一个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