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黑鹰400,向各位老大请教,谢了。

楼主(2006-09-21):
在淘宝联系一卖家,向各位老大请教配置、价格是否合理。新手以前未玩过电直,先学习,以后再买450。
名称                                   数量     单价     合计
黑鹰空机                                 1             430          430
GWS陀螺仪                              1              250            250
HITEC 6CH遥控器(代接收器)            1            1620         1620
亚拓430无刷马达+亚拓25A点调             1             530           530
辉盛9g舵机                               4               28           112
3E平衡充(带电源适配器)                1               320          320
3E  11.1V  2200mas   10C锂电             2              180           180
赠送模拟器
总价                                                        3682

楼主:
自己顶一下,奔40的新人,排版不对,清凉解。

网友:
论坛里多看看,卖的人很多的!呵呵!好象比这个还便宜!

陀螺买240吧,400左右,有米就401,900左右不会浪费的!不要买配套的舵机,一般电机机用不到!

遥控设备最好还是选择F系的,兼容强些,T6EXHP还可以,价钱不错,单独发射接收850左右.

电调马达什么的好象买机就有带的了,你自己交易版上找下!我看到过,不要慌慢慢来!

舵机ESKY的8克不错,3个够了,另外一个要高档的高速舵机比较好!具体型号问下,我也不是很清楚!

充电器和电池,价钱差不多的都一样,呵呵!但是好象也贵了!

当然还有比这个更低的配置,不过有些东西不要买太便宜的,呵呵!希望能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奔40的新人,排版不对,清凉解。

你先买个雷鸟飞飞,看有没兴趣,P4的人了,真用这又太差了!

先雷鸟,没错的!

网友:
补充,我也是老菜,只是看的比较多,感觉你说的价钱贵了些,所以才说下的!毕竟钱来的不容易!

网友:
新手高配,玩几天一摔就没兴趣买机的多去了!

别买不上不下的机子,先买好飞的便宜套机,你越飞越爱飞,

然后再整SE+9X2的中高机,越高越好,背有面子!

网友:
不知道你看明白没有,哈哈。。。。

网友:
黑鹰空机                                 1             430          430
GWS陀螺仪                              1              250            250
HITEC 6CH遥控器(代接收器)            1            1620         1620
亚拓430无刷马达+亚拓25A点调             1             530           530
辉盛9g舵机                               4               28           112
3E平衡充(带电源适配器)                1               320          320
3E  11.1V  2200mas   10C锂电             2              180           180

电调用西尔,好赢足够。用节下的钱把陀螺上到240。

网友:
E-sky的舵机慢了点,真机的舵机要配好一点,同价位的速度快点的就行了。

网友:
雷鸟不错够便宜,基本能找到直机的感觉了.就是那个JB尾电机太JB爱坏了,多买几个备用吧!呵呵!

网友:
买个雷鸟吧

网友:
黑鹰空机  430
是轴传动的吧,建议还是不要买的好。

要么直接上金属皮带版,即机机一步到位。要么先整便宜的如雷鸟,摔了也不会哭。

如果想投入3000以上的钱来玩,个人觉得还是先买好一点的控,联系模拟器感觉有信心了再完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淘宝联系一卖家,向各位老大请教配置、价格是否合理。新手以前未玩过电直,先学习,以后再买450。
名称                                   数量     单价     合计
黑鹰空机                                ...

我的路线和你差不多,不过我的一套全部是二手的,价格2500左右。
黑鹰CCPM V2PRO全金属    550
陀螺仪RCE500                      240
亚托25A电调                           120
2200mha 11.1V 15C电池    200
三叶DR6000SUPER控         750
华迈770充电器                       280
辉胜舵机×4                            130
sum=2300

以上全部是二手,都是自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淘过来的。
鸡鸡现在正在练悬停,黑鹰配件买了很多,加上两付大桨,200元
然后是螺距尺 钳子等工具100+
对了,直升机架这个一定要买,要不然摔机的时候你就哭了,himodel那有的卖。

当然二手的鸡鸡缺点很多,虚位比较大,很多地方被改动,等等,当然,如果能淘到保护的很好的或者只玩过几次的鸡鸡的话就爽了。

网友A:
HITEC 6CH遥控器还是很不错的,功能强大,性能稳定,1620应该是带有3舵机的了吧?那舵机可是好东西,多买一个,不需要威胜了
陀螺仪有钱起码搞个240嘛,没钱搞个esky的也比gws的好
电机西尔,电调好赢便宜又好用,亚托的不划算
黑鹰的调试不算太难,整体基本已经装好,可以边试边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TEC 6CH遥控器还是很不错的,功能强大,性能稳定,1620应该是带有3舵机的了吧?那舵机可是好东西,多买一个,不需要威胜了
陀螺仪有钱起码搞个240嘛,没钱搞个esky的也比gws的好
电机西尔,电调好赢便宜又好用 ...

楼主的那套就是我配的!

网友:
建议

我也是用黑鹰+Hitec Optic6入门的(现在也是入门水平),给楼主提点建议:

别买轴传动版的黑鹰,尾齿极不耐用。我在地面试车时(没有起飞,尾浆哪都没碰),居然扫掉1个齿,而且黑鹰的易损件价格偏贵,黄豆大的塑料或尼龙尾齿单价4-5元一个!

淘宝上好象有金属升级版+皮带传动+电机+电调的黑鹰,6百多,还可以考虑。

亚拓的电机、电调价格太贵,黑鹰也用不上,普及型外转无刷或B2040级内转无刷已经足够新手飞航线或高手飞3D了。楼主如果练好了技术想上亚拓,那时买套机比买空机合算,现在买的430电机和25A电调也成鸡肋了。

14楼的兄弟说的没错,1600多的遥控器套装带3个Hs55舵机,楼主只需单购1个尾舵机就可以了。不过现在的hitec遥控套装好象不带电池和充电器了,楼主还需自备8节5号充电电池和充电器,也是额外成本。

如果不特别重视充电时间,没必要买非常高档的充电器,我用3个柯达充电器搭的平衡充非常好用,3小时内可以充满,成本不到1百块。建议多看看电池和充电器版的帖子,实在不愿意DIY再买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