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黑鹰400,向各位老大请教,谢了。

楼主(2006-09-21):
在淘宝联系一卖家,向各位老大请教配置、价格是否合理。新手以前未玩过电直,先学习,以后再买450。
名称 数量 单价 合计
黑鹰空机 1 430 430
GWS
陀螺仪
1 250 250
HITEC 6CH
遥控器
(代接收器) 1 1620 1620
亚拓430无刷马达+亚拓25A点调 1 530 530
辉盛9g
舵机
4 28 112
3E平衡充(带电源适配器) 1 320 320
3E 11.1V 2200mas 10C锂电 2 180 180
赠送
模拟器
总价 3682

网友A:
BlackHawk400空机 ¥629.00 CCPM皮带传动
新版3D无刷电动机 ¥299.00 原厂配置HP03-U005-2
新版3D无刷调速器 ¥199.00 原厂配置HP03-U006-2
司服器(副翼、升降、桨距) -遥控附带 韩国Hitec HS-55(3个)
高速司服器(尾桨) ¥239.00 韩国Hitec HS-56HB
陀螺仪 ¥459.00 原厂配置HP03-E006(香港TELEBEE制造)
接收机与发射机 ¥1599.00 韩国Hitec OPTIC 6
动力电池 ¥229.00 11.1V/2000mAh 12C放电锂聚合物电池组E005-2 ……
充电器 ¥139.00 7.4V/11.1V(2-3节)户内/外/车全自动锂电池快速平衡充电套装
超值价格 ¥3599.00
我看到的

网友B:
GWS陀螺仪 ,不要用这个,用Esky的才200!!!

网友C:
建议楼主:
1,黑鹰一定要金属版,非金属版只要一摔机,零件损失严重,可以入手二手的金属版黑鹰,价格比全新普通版黑鹰多几十块.
2,控可以收二手的6通,省下的钱用来入手陀螺仪,直接上401吧,绝对爽,我现在的亚托RCE500感觉很一般
3,亚拓430无刷马达不用这么好的,直接用黑鹰原装的电机吧

网友D:
黑鹰金属版是鸡肋,变距的问题仍要升级金属件。
HITCE6不好,接收是PPM的。7才是QPCM。
我才买到的,以上是碰到的问题,不是太爽。
黑鹰的好处是配件便宜,但要有商家在本地才行,要不邮购要等几天。

网友C:
"变距的问题仍要升级金属件"是什么意思?
我的金属黑鹰还可以的,就差剪形臂和尾传动不是金属的了.

网友D:
因为原装来的变距杆有一边不是球头的,很快会出现虚位,便要升级新的旋翼头,新的旋翼头要高出5MM,可以使用两端都是球头推杆。。
楼上的是升级过了的,当然不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