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业的函道机怎样?

楼主(2006-09-21):
皓业生产了几款函道机,不知性能怎样?

网友A:
我买过55mm/6页带180电机和68mm/5页带480电机的,不过没飞过,现在有个GWS的EDF75;只能给你简单比较下:
浩页的厂家数据--比GWS的数据牛40~50%
空重比GWS重差不多一倍,当然强度也比GWS好太多了,Gws的页片太软,很容易断或者歪
浩页的安装精度可能会比较差,买回来5页的那个会打到涵道壁;
性能方面,因为没有量电流和推力,不能比较了,大致是55mm的6页,大约110g力/11V(估计2趟电刷就报废)70g/7.2V

68的带480电机的,我没怎么试,觉得马马虎虎,250g左右吧/11V,68那个还带了整流环

总体上来说,55mm的上2030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68mm的除了重量稍大和安装精度/当然可能个体差异,总体还不错,厂家给的换了无刷的数据可是满恐怖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55mm/6页带180电机和68mm/5页带480电机的,不过没飞过,现在有个GWS的EDF75;只能给你简单比较下:
浩页的厂家数据--比GWS的数据牛40~50%
空重比GWS重差不多一倍,当然强度也比GWS好太多了,Gws的页 ...

我是指函道飞机。不是函道螺旋桨

网友:
函道爽哟~~~~~~~~~~~~~~~~~~~

网友:
见过他们的F18和红箭,仿真度不错,Su27老B有,你问他

网友:
F18仿真度非常高,蒙皮线都做出来了,比例完美。就是太大了——1600长,还有太贵——1k多

网友:
我去过他们在珠江俊圆的展室厅,F18真的很漂亮 不过他当时报价是2000多

楼主:
便宜的仿真度不够,仿真度好的又太贵

网友:
哎  都还不成熟 效率低啊。。。。

网友:
今天SU27首飞,可惜没的带相机,关键问题,很不好扔,没下手抓着的地方,就成功飞了一次,很稳,真的很好飞,姿态极其漂亮,可惜,扔了4次,就扔对了一次,不过,总体情况来说,比CZJ的强多了,至少机头没他那么厉害,我只是断了而已

网友:
老B什么都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