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的电机都不转。。。。咋个办?

楼主(2006-09-21):
新到的雷鸟,先开了遥控,JJ接电后接收机的指示灯只有Gain这个绿灯一直闪烁,两个舵面正常,但推油一点反映没有,尾桨主桨皆不动,,各位前辈觉得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电池充电了没有,试着慢慢推油门

楼主:
充了电喽,怎么都不行.只有今天下班去买万用表回去检测了,要是混控坏了,商城给不给包换啊?

网友A:
应该可以,没摔得话可以保修的,一般是一个月内
要是包装破损或者有用过痕迹就别想了!厂家都不会的!

网友B:
开机时油门要放最低位

网友C:
遥控没信号吗?

楼主:
万用表测了混空一点不出电,没办法,只有寄回去商家了,不晓得5imx会怎么处理啊?第一次买东西就这样,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