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EK2-0851 也就是ESKY103A2串3串锂电池平衡充电器EC-103A 好吗?

楼主(2006-09-22):
E-SKY EK2-0851 也就是ESKY103A2串3串锂电池平衡充电器EC-103A 好吗?

我买来E-SKY EK2-0851 2串3串锂电池平衡充电器EC-103A 买来不能用 加了后来买的电源适配器 才能用 (很多人说E-SKY平衡充电器EC-103A不好,不知道还以为这充电器是不是2个夹子接220V来充电,还好我不知道就来BBS里问,还好有人说还得买个12V电源适配器才能充电,这里有人才说那夹子是车载12V电瓶充电用的。

这充电器怎么好多人都说这充电器不好啊???

听说这充电器的截止电压有什么问题?   有人说:这充电器是给有电路基础和喜欢经常用表检测电池的人用的,新手真的要小心的,我就在用,很正常也很好用

我的电池 :卖我这电池的就是这论坛里叫宝宝的。号称卖我的是(电池是上海产的 OEM TCL的 聚合里电池11.1V 1000MAH)可能是牛的 电池上什么也没标 几C都不知道

用这103A的充电器充应该没问题 没危险吧?
怎么 我充电的时候是 红灯也在亮绿灯也在亮啊   正常吗?? 我充电的时候是 红灯也在亮绿灯也在亮啊   正常吗?? 饿我插上电后发现是这样 就马上拔下 不敢充了啊 在没有答案 我不敢用啊

我搜索了关于这论坛里的有关这E-SKY 103A充电器的帖子 看下来  一句话:这充电器不好!
我不知道宝宝为什么叫我推荐我买这充电器 我晕 ~~ 有的还说会爆炸 还有人说它的截止电压过高,有的说会把电池 要不吃饱的撑死  要不饿的就饿死!!  会过充  会充电不够 达不到标准``

晕``我也见LAMA V3 都配的是这个充电器   那是不是LAMA V3 配的电池就适合这充电器 所以没事  我朋友也说他卖出LAMA V3 直升机10多张了 也没发现这充电器有什么问题啊  奇怪 怎么解释啊``

楼主:
麻烦大家给我回复下

网友:
我也在用103A呀,名声不太好,买了才知道的,留个脚印有消息了再来学

楼主: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网友A:
一些经验,不一定对

有不用的手机充电器、旧的锂电池和万用表吗?
如果有就好办。
1.先用万用表量一下已经(用EC103A)充好的旧电池各个单体的电压,观察最高的电压能到多少?
2.
1)如果某个单体电压超过4.2V,(一般来说出厂时,已经调好,如果熟悉电路,为了保险可以调,一般初手建议不调)请打开EC103A内的调压开关稍微调小截至电压,用完电池的电后,重复步骤1确认截至电压已经4.15~4.2v。
2)如果最高的单体电压没有超过4.2v且不低于4.15V,往下进行。
3.用万用表观察各个单体之间的压差,如果充完后相差在0.05V以上,建议执行4,否则执行6。
4.手机充电器改装成可充单节锂电的充电器(剥开手机充电器引出线正负两条线,分别用大头针或是导电性能较好的铜针,如报废仪表的引针均可,电烙铁焊成正负两针彼此隔离绝缘,用万用表确定极性和电压,一般空载电压在4.5V左右,而不应大于4.8V,没问题了就可以往下进行。
5.正级对正极,负极对负极的充电方式,插入电压较低的电池单体进行充电(平衡充母接头内)同时并联万用表随时观察电压(初次使用,观察万用表电压不可超过4.3V,等断开充电器确认电压低于4.2v后才可以继续充电或是有了经验再按经验电压结束充电,因为不同的单体截至电压可能不同)
6.等所有的单体电压经过手动充电都相差不大以后(d<0.05V),下次充电就可以直接用EC103A充了,同时要经常检查充电后的电压,经过若干次充电后,如觉得电池无力或是各个单体仍有差异,再进行手动平衡充。
注意事项:必须选择可靠的万用表。
          任何时候别忘了自己在充电。

此文给已经选择EC103A的朋友,希望真的能为各位省点米。
本文谨代表本人观点,虽然实践效果不错,仍因作者水平有限,无法对任何后果负责。

楼主:
不管是对还是错 都要谢谢楼上这位朋友的回复和给的方法 呵呵`` 希望继续你的话题
希望大家继续回复这个充电器的话题 ``忠心感谢回复此话题的模友!

网友:
怎么?一帖两发?

楼主:
主要是为问题找答案啊``

网友:
电压是高,7.4v停止后电压4.25v和4.28v

网友:
不好.真的

楼主(2006-10-22):
唉  那怎么办?百买了??

网友:
我是把它改造了:只是用了它的DC-DC部分,感觉这部分做得还是不错的,输出电压有15V多,短路电流可以达到7A,平衡充电部分是用了电动机的电路(DC-DC部分不必再装)

楼主:
以前也是听人说这东西得要懂用万用表 还要会改造的人才用得了

楼主:
希望如此啊 我也希望像你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空载电压在4.5V左右,而不应大于4.8V,没问题了就可以往下进行。
...

我的手机充电器测了一下有5.11v,可以充吗,会不会爆炸啊?

网友:
我也在用,电池3SP1有一串电池报废了!郁闷!!

楼主(2006-11-21):
现在假货 歪货真多啊

网友(2007-07-20):
这充电器的平衡接口和标准的平衡接口是不是一样的呀?听说极性相反的?

网友:
我同时用5个,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是不是把充电器接到12V的电瓶上就可以充了.
偶的笔记本电源是18.5V,3.5A的,能用在103A上吗

网友:
楼上的千万别用,看看说明,输入必须是在12-15V之间,你的18。5V已经超标了,自己到电脑市场淘一个吧,十几元。

楼主(2007-09-10):
引用 网友A:
有不用的手机充电器、旧的锂电池和万用表吗?
如果有就好办。
1.先用万用表量一下已经(用EC103A)充好的旧电池各个单体的电压,观察最高的电压能到多少?
2.
1)如果某个单体电压超过4.2V,(一般来说出厂 ...

手机充电器、旧的锂电池和万用表我都 有了  就是你说的有些地方还是不明白  手机充电器可以做成充电器吗``等问题

网友:
这款充电器就其性价比来说相当不错了,具体电路我相当佩服他的设计人员了,用比较器和继电器来控制,而且截止电压可以自己调,就功能来说应付一般2S3S锂电池已经足够了.

网友:
只要你的电池单体电压相差不是很大,把充电器的截止电压调到4.15左右还是比较安全的。

这充电器充电时两个灯都要亮,当快充好时,红灯亮,绿灯闪。由于它不能同时检测各路电池单体电压,在单体电压相差较大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发生过充的情况。

如果懒得调截止电压又怕过冲,那你看到绿灯闪时就把电池拔下来吧

楼主(2007-11-25):
我现在的电池只有一半的容量了 调截止电压 具体怎么调啊 大家教下啊

楼主:
怎么调截至电压啊 高手请教我们一下

楼主:
我的电池11.1V 1100MAH  买了还没飞过5次  现在飞几分钟就几乎没电了 估计电池容量下载只有一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