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机快切好了,请教大家,要配置什么东西才能让这个东西飞起来

楼主(2006-09-22):
空机快切好了,请教大家,要配置什么东西才能让这个东西飞起来,本人穷,最便宜最好的4通要多少钱?哪里可以买到??还有需要配置什么东西?电机也还没有

网友:
遥控器、接收机、晶体、电机、电调、舵机、螺旋桨、电池。

当然,还需要风不太大的天气,再就是楼主的自信心了。

网友A:
新手的话:
电机整个A2212/KV930
电调整好盈18A
电池3串
舵机整3个E-SKY 8g
再整个飞高6通的微接
最后来个4VF
你就很爽了
以后飞好了再想办法减肥吧

楼主:
大概的价格分别都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的话:
电机整个A2212/KV930
电调整好盈18A
电池3串
舵机整3个E-SKY 8g
再整个飞高6通的微接
最后来个4VF
你就很爽了
以后飞好了再想办法减肥吧

哈哈,我来帮忙回答
A2212大概60元一个吧
好盈18A的120左右
电池老B的15C1000MA11V  90元哦(很高的性价比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13490&extra=page%3D2
ESKY舵机30一个(有些地方还卖35的,自己找找咯)
接收机可以买西安集成的啊,带晶体6通才120元(国庆还有优惠呢),如果只是玩KT,就买个4通吧,反正你用4VF一般用不到6通的
4通105元(已带晶体,国庆有优惠)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5783&extra=page%3D1
4VF雷达上面卖251(带原装晶体才270,推荐),现在论坛上面有很多人卖控哦!!留意一下可以拣到好东西的哦,二手4VF才卖150左右拉,可以考虑
http://www.rich8.com/8/shop/splistnr.php?wdid=radar&biao=3&ProductID=430&PartID=3&PID=3

楼主:
好坏不知道的啊,如果是好东西当然值得。

楼主:
再问个最初级的问题可以吗?完整的一套遥控需要哪些组成??:loveliness: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说啊你最好是买个成品机,几百元什么都有了,还可以上上天的感觉了
 我开始不知道,买了4VF950元还有乱78糟的东西共花了2K多还没有飞起来,后来还是
在宝宝那买了2个小陀机还有那无刷和2208加上才1百多点, 自己做的飘飘机飞起来了
如果你买电机强列建议你买无刷,马力暴
到时候你会体会到<只要马力够强,门板都 可以飞>

网友:
最便宜最好的4通要多少钱?

根据中文句法分析, 楼主是要最好的4通道, 估计就是 Futaba 4VF 吧.
然后, 是要最便宜的.

楼主:
4vf哪里可以买到啊 ?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