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亚托35a电调和43L电机

楼主(2006-09-22):
发现一个问题。原配的亚托35a电调和43L电机,当快速减小油门再快速加大时,感觉电机好像突然反转(我把电机拿在手里,感觉反扭矩突然增大,电机都要颤抖几下,很不连续和柔和),每次快速收油再加油时都出现这种现象。换了好盈的18a驱动就没有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好像电调有问题。第一次玩450,很多东西不懂。。。。
另外在设置了缓启动后,只有第一次管用。以后就没用了,不管油门在底部停留多长时间都一样。

网友(2007-04-13):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jj都很重千万不能上25A了
25A的年代 飞机都是690g标准重量  电池都是1700ma/h 12C的

我还在飞25A和700g这个年代的飞机呢!

网友A:
现在的jj都很重千万不能上25A了
25A的年代 飞机都是690g标准重量  电池都是1700ma/h 12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450用的亚拓25g电调,经常掉电失去动力和控制,不敢拉高。遥控器为jr3810,没配到pcm接收机只好用的ppm方式。请指教!

是掉电还是失控?估计用PPM的话,可能只是失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450用的亚拓25g电调,经常掉电失去动力和控制,不敢拉高。遥控器为jr3810,没配到pcm接收机只好用的ppm方式。请指教!

是不是BEC过热?

网友B(2006-10-25):
电调掉电

我的450用的亚拓25g电调,经常掉电失去动力和控制,不敢拉高。遥控器为jr3810,没配到pcm接收机只好用的ppm方式。请指教!

楼主:
重新设置了n次了,没用。。。

网友:
你把电调重新设置一下看看

楼主:
看来不是个别问题啊。不过我装机以后还能用,试着快速增减油门也还成。凑合着用吧,实在不好用了换个好硬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原配的亚托35a电调和43L电机,当快速减小油门再快速加大时,感觉电机好像突然反转(我把电机拿在手里,感觉反扭矩突然增大,电机都要颤抖几下,很不连续和柔和),每次快速收油再加油时都出现这种 ...

我上星期买了新西达3500KV的电机用亚托25A电调空转测试也有这种问题,然后我换上了辉盛电调也还是一样,这种问题是咳嗽现象,是电调对电机的驱动失步所造成的,我以前用亚托25A驱动亚托420(3200KV)电机和450TH(2950KV)都非常正常。后来我用了好盈30A电调来驱动新西达电机就没有了这种咳嗽的现象发生,看来亚托电调对高KV值的电机驱动得不是很好,但是好盈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不错,虽然好盈还有不足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音乐设置吧!

网友(2006-09-24):
楼上的兄弟 ,什么叫1-2-2-2啊,我是新手,我也遇到电调问题,不会设置,亚托25A的

楼主:
我的设置是1-2-2-2,今天冒险上天了,一切还好。好像装机以后没有那么明显。谢谢楼上

网友:
你的电调是怎么设置的啊.电机一般不会有问题的,你查查你的电调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自己顶。。。

楼主:
谢谢楼上!!!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当快速减小油门再快速加大时,感觉电机好像突然反转(我把电机拿在手里,感觉反扭矩突然增大,电机都要颤抖几下,很不连续和柔和),每次快速收油再加油时都出现这种现象。我担心装机后会打齿,就是想知道这种现象是不是正常,因为我用好盈的电调就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设置缓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