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谈谈炭纤、玻纤的区别

楼主(2006-09-22):
请高手谈谈炭纤、玻纤的区别

网友A:
价格不一样

网友B:
强度重量都不一样的

网友C:
皮肤粘上玻纤粉末会痒.

网友D:
碳纤维机械强度和价格远远大于玻璃纤维。

网友E:
名称不一样!!!

网友F:
字体的笔画和结构不一样

网友G:
看来差别还是很明显得哈。

网友H:
两个材料的性质不一样呀

网友I:
简单的说!是材料不一样!如果是飞3D的话碳纤要爽些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赐教,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大家说了这么多,能说点实在的不,强度差多少,价格差多少,我还是没搞太明白,就比如那个玻纤机头罩,是否真的要比亚拓原厂配的那个好啊

网友:
男人和女人有什么不一样--就是“男”字和“女”字。玻纤和碳纤什么不一样--就是“玻”和“碳”。

网友J:
密度也不同吧,碳纤的更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