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组装练习机想购一套模拟器,市场上种类很多,帮忙推荐一款

楼主(2006-09-22):
目前市场上模拟器的种类很多g2 \g3 \ xtr还有几合一的不知如何选择,请帮忙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
我認為G3是一套很好的模擬~~~~但電腦硬體要足夠跑~~~~~
XTR對新手而言~比較容易上手~~~~~~~~~~
不管如何~~~~~~~~顯示卡的考量比較重要~~~~

网友:
模拟器选择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适当选择:

现在国产的模拟器加密狗,价格相对便宜,大约是国外产品价格的1/10;但功能却相当于国外两三个模拟器功能的总和。

目前国内有G2/G3/XTR/AeroFly   各种版本硬件加密狗

不同的模拟器对硬件的要求不同,G2 最低,Aerofly其次,XTR 稍高,G3 对系统要求最高。

推荐最小配置 512M内存,64M显存以上计算机

XTR 和AeroFly 安装最容易,(拷贝即可运行)
G3 安装也比较方便
G2 安装最麻烦,需要虚拟光驱支持

初学者建议 使用XTR ,安装配置都很容易。

推荐购买 5imx 的 SIM X2  G2/XTR/AeroFly  三合一的 版本,形状如 U 盘一般,体积是所有模拟器中最小,但功能很强大。

可以考虑  5IMX 的,mini U 盘版模拟器,体积最小,功能强大,是目前

楼主:
5imx的商城里没有卖SIM X2 G2/XTR/AeroFly 三合一版本的模拟器

没有卖SIM X2  G2/XTR/AeroFly  三合一的 版本

网友A:
新手可以先体验体验哪种软件适合自己再做决定

本区的帖子里有2个元件的自制FMS模拟线,配合破解可以玩g2,g3,aerofly , 除了xtr
xtr 可以用键盘试着玩玩。
先试试,觉得喜欢哪个再考虑硬件狗。
所有的资料在本区里都能找到,自己看吧。。

网友B:
自己DIY的+下载G2或G3的破解程序,一样好用

网友:
飞鹰模拟器不错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DIY的+下载G2或G3的破解程序,一样好用

.
并口版的g2不需要破解。 interlink 版的有破解程序吗?

网友:
G2对于显卡不好的人来说不错

网友:
我个人觉的XTR的比较真实,G3的飞了真机有点不适宜

网友:
同意楼上的,推荐这个,http://www.5imx.com/shop/5imx-pr ... =%C4%A3%C4%E2%C6%F7 倒数第二个。

网友:
我用的是“机修工”的飞鹰模拟器即好装也好用。

网友:
我用的也是飞鹰的
还是XTR画面比较真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可以先体验体验哪种软件适合自己再做决定

本区的帖子里有2个元件的自制FMS模拟线,配合破解可以玩g2,g3,aerofly , 除了xtr
xtr 可以用键盘试着玩玩。
先试试,觉得喜欢哪个再考虑硬件狗。
所有的资料在 ...

在哪里有下的或者自制图纸,谢谢!

网友:
G3要求太高了。
我配置3800X2 1G 7600GT玩起來還可以。
但要炸的時候,還是要卡一秒。

网友C:
DIY吧,我几乎没有花钱就成功了:从旧电话机上拆元件,找不用的电脑打印线。5分钟解决问题。

网友:
我那里再甩卖个飞鹰 万能模拟器 160   可以飞XTR的  要就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DIY吧,我几乎没有花钱就成功了:从旧电话机上拆元件,找不用的电脑打印线。5分钟解决问题。

能告诉您的邮箱或者QQ给我吗?想请教请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DIY吧,我几乎没有花钱就成功了:从旧电话机上拆元件,找不用的电脑打印线。5分钟解决问题。

同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