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给个建议:造一个真飞机,可以载人的。

楼主(2006-09-22):
技术发展了,很多原来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都成为可能,那么,到了自己造飞机的时候了么?
1、关于机型,当然不打算做复杂的动作,只要能飞行就好,要稳定、结实、制造容易。
2、关于材料:轻型,结实,价格低廉,容易修补。所有部件、构件、连接件,都需要很轻。
3、动力:能飞起来为准,不考虑竟速,呵呵。可是,至少应该能飞100公里吧?
4、控制:虽然不做特技,但也保不齐哪天想翻滚一下。
以上这些够了吗?

网友A:
必须把起飞重量控制在115KG以下,不然,民航局的大爷要发标的。

网友:
就是说飞机去掉人的重量,保持在40kg左右。里面包含机身及控制系统…发动机属于选装件…另外你的横滚梦想一定会破灭,因为你一定要采用大展弦比

网友:
再买套降落伞,万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把起飞重量控制在115KG以下,不然,民航局的大爷要发标的。


是空机的重量116公斤一下,不是飞行重量。
民航局的大爷会找出100个理由拒绝你的飞行申请!

网友:
3、动力:能飞起来为准,不考虑竟速,呵呵。可是,至少应该能飞100公里吧?

能飞100km, 那么远.
个人认为, 作为娱乐型的飞机, 能飞 20 分钟就足够了.

目前的计划, 目标是能够全油门飞20分钟.

网友:
最重要的3点没有考虑:
1:制造飞机的目的是自己娱乐,实现一个童年的梦想;还是用于商业飞行(如载客旅游观光、专业航空摄影、探险)??

2:为制造这个飞机,能投入多少RMB,持续多长时间,有几个人参与制造?

3:是自己设计飞机;还是购买图纸,仿照已有的成熟的飞机?(如果你不是飞机设计专家,也不是腰缠万贯的大款,建议购买图纸仿造,否则会被耗死!)

-------------------------
引用 楼主:
技术发展了,很多原来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都成为可能,那么,到了自己造飞机的时候了么?
1、关于机型,当然不打算做复杂的动作,只要能飞行就好,要稳定、结实、制造容易。
2、关于材料:轻型,结实,价格低廉,容 ...

网友:
我觉得,这是超级发烧友才能完成的事情,实在行去买一个有动力滑翔伞就可以了哈!!比自己做飞机飞上去要安全多了!

网友:
我来做你的助手和飞行员
哈哈

网友:
我也曾有过这个想法,只是想法而已,等改天我有钱了,我会考虑!!

网友:
聘请神风赶死队去试飞

网友B:
想一想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一想还是可以的。。。。。


也不是很困难,只要有决心、能投入不少于3万RMB的资金、有较多的空闲时间,还是能造出来符合航空标准的超轻型飞机的,国外自己制造超轻型飞机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国内也有一些例子。

在选择超轻型飞机的飞行员上,体重比较轻(60公斤以下)、个头比较矮的XD(168cm以下),有明显的优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不是很困难,只要有决心、能投入不少于3万RMB的资金、有较多的空闲时间,还是能造出来符合航空标准的超轻型飞机的,国外自己制造超轻型飞机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

我估算了一下, 除开找试飞场地的费用, 纯技术方面, 估计制作一架成本2万人民币的飞机, 研制经费需要20万.

需要找新闻点, 拉赞助.

引用 网友C:


体重比较轻(60公斤以下)、个头比较矮的XD(168cm以下)

为了能够有机会试飞, 我的体重一直保持在 49-51kg 之间, 可惜个头已经高达 1.72m, 不过, 可以估意低着头就差不多 1.68m 了.

网友E:
还是造一个真人,可以飞飞机的,容易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造一个真人,可以飞飞机的,容易一点……

网友:
我的轻木3D可以载人!
不过要在20楼起飞,人坐上去后跳出楼台,肯定没问题...........

楼上的新婚来试一下不?

网友:
人力的滑翔机,应该不是很难吧!要不大家赞助点经费,我来试试!

网友:
有梦就会有希望!

!!!!!!!!!!!!!!!!!!谁都是从梦想开始的,就算是白日梦也比没有想法的行尸走肉好啊1

网友:
想在电动载人机上面把机械操纵部分去掉, 换成舵机式的电气操纵.
因为看过的一张图纸上面, 机械操纵模块好复杂, 做出来估计可靠性好不到哪儿去. 干脆不要算了. 用舵机的话, 可以把线藏在尾杆里面, 增加气动性能.

不知道用TOC的那种并联式舵机系统可靠行高不高.

网友:
再过二十年相信坛里好多人都自己飞自己的真机啦!

网友:
http://lib.verycd.com/2006/08/21/0000116576.html

中文名称:DISCOVERY飞机的诞生
英文名称:A Plane is Born
资源类型:TVRip
发行时间:2005年
地区:美国
语言:英语
简介

本系列片教你自制飞机.

飞机指靠自身动力,能在大气中飞行的重于空气的航空器。飞机可以分为固定翼飞机和旋翼飞机。后者人们又多指直升机。

飞机不仅广泛应用与民用运输和科学研究,还是现代军事里的重要武器。所以人们又经常把飞机分为民用飞机和军用飞机。

民用飞机除客机和运输机以外还有农业机、森林防护机、航测机、医疗救护机、游览机、公务机、体育机,试验研究机、气象机、特技表演机、执法机等。

发明人
飞机是人类在20世纪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科学技术成就之一,有人将它与电视和电脑并列为20世纪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三大发明。关于世界上最早的飞机到底是由谁发明的各国上存在争议:

法国人认为世界最早的飞机由克雷芒·阿德尔(Clément Ader)发明,于1890年10月9日在法国试飞成功。

美国人认为飞机的发明者是莱特兄弟(Wilbur Wright和Orville Wright),于1903年12月17日在美国试飞成功。

巴西人认为是巴西人阿尔贝托·桑托斯-杜蒙特发明了飞机,1906年10月12日桑托斯-杜蒙特的“14 bis”飞机成功地飞至60米高空是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动力飞行,之前的飞行并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飞”的标准。

不过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还是认为是美国的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

飞机作为交通工具的特点
和其他交通工具相比,飞机有很多优点:

速度快。目前喷气式客机的时速在900千米左右,是铁路的13~15倍,比轮船快20~30倍。
机动性高。飞机飞行不受高山、河流、沙漠、海洋的阻隔,而且可根据客、货源数量随时增加班次。
安全舒适。据国际民航组织统计,民航平均每亿客公里的死亡人数为0.04人,是普通交通方式事故死亡人数的几十分之一到几百分之一,和铁路运输并列为最安全的交通运输方式。
但是飞机作为交通工具也有自身的局限性:

价格昂贵。无论是飞机本身还是飞行所消耗的油料相对其他交通运输方式都高昂的多。
受天气情况影响。虽然现在航空技术已经能适应绝大多数气象条件,但是比较严重的风、雨、雪、雾等气象条件仍然会影响飞机的起降安全。
起降场地有限制。飞机必须在飞机场起降,一个城市最多不过几个飞机场,而且机场受周围净空条件的限制多分布在郊区。由于从飞机场到市区往往需要一次较长的中转过程,由此给高速列车提供了800公里以内距离的城际运输市场空间。
因此飞机只适用于重量轻,时间要求紧急,航程又不能太近的运输。

飞机的结构
大多数飞机由五个主要部分组成:机翼、机身、尾翼、起落装置和动力装置。

机翼

机翼的主要功用是为飞机提供升力,以支持飞机在空中飞行;也起一定的稳定和操纵作用。在机翼上一般安装有副翼和襟翼。操纵副翼可使飞机滚转;放下襟翼能使机翼升力增大。另外,机翼上还可安装发动机、起落架和油箱等。机翼有各种形状,数目也有不同。在航空技术不发达的早期为了提供更大的升力,飞机以双翼机甚至多翼机为主,但现代飞机一般是单翼机。

机身
机身的主要功用是装载乘员、旅客、武器、货物和各种设备;还可将飞机的其它部件如尾翼、机翼及发动机等连接成一个整体。但是飞翼是将机身隐藏在机翼内的。

尾翼

尾翼包括水平尾翼(平尾)和垂直尾翼(垂尾)。水平尾翼由固定的水平安定面和可动的升降舵组成(现代战斗机的整个平尾都是可动的控制面,不再设专门的升降舵)。垂直尾翼则包括固定的垂直安定面和可动的方向舵。尾翼的主要功用是用来操纵飞机俯仰和偏转,并保证飞机能平稳地飞行。

起落装置

起落装置又称起落架,是用来支持飞机并使它能在地面和水平面起落和停放。陆上飞机的起落装置,一般由减震支柱和机轮组成,此外还有专供水上飞机起降的起落架和雪地起飞的滑橇式起落架。它是用于起飞、着陆滑跑,地面滑行和停放时支撑飞机。

动力装置
动力装置主要用来产生拉力或推力,使飞机前进。其次还可以为飞机上的用电设备提供电源,为空调设备等用气设备提供气源。

现代飞机的动力装置主要包括喷气式发动机和活塞发动机两种,应用较广泛的动力装置有四种:航空活塞式发动机加螺旋桨推进器;涡轮喷气发动机;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涡轮风扇发动机。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火jian发动机、冲压发动机、原子能航空发动机等,也将会逐渐被采用。动力装置除发动机外,还包括一系列保证发动机正常工作的系统,如燃油供应系统等。

飞机除了上述五个主要部分之外,还装有各种仪表、通讯设备、领航设备、安全设备和其它设备等。

网友:
研究经费

引用 网友D:

我估算了一下, 除开找试飞场地的费用, 纯技术方面, 估计制作一架成本2万人民币的飞机, 研制经费需要20万.

    20W?研究什么需要20W?国外的超轻飞机已经成熟到出套材的地步了。套材懂吧?买回来一堆木头,自己组装~。而且网上不少成熟几种的图纸,还需要研究什么?请民行总局的老爷开茶话会?
    2W的成本绝对拿不下,一台发动机都快吃掉一半了航空铝材也不是什么便宜货,另外,自己上去不背个降落伞什么的?2W估计只够差不多一半~还是老B的飞机实际点,现成的,想飞久点可以从60层的阳台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