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翼龙的模友用什么电池?

楼主(2006-09-22):
如题?想调查一下大家所用的
电池
种类、电压、容量
标准格式示例:镍氢、8.4V 、1100MAH

网友A:
我用锂聚,11.1V, 1200mAH
不过我没飞过翼龙。

网友B:
锂离子电池就可以

网友C:
8.4V镍氢,原配的380电机
“用锂电要用2200mAH的或者配重”在坛子里可以找到相关内容

网友D:
最好说清楚是什么机型的,三通四通?什么动力的,有刷无刷的?什么电机的?什么桨的,现在论坛里的翼龙艾特原装没升级的可能反倒少了.
翼龙上锂电最关键的是:够份量!否则重心一偏,就算能飞也不"翼龙"了!

网友E:
380电机的用8.4的,高了电机受不了;480电机的用9.6的,不然力量不够而且时间会很短;无刷的话最好选择锂电池,能发挥更佳的性能当然镍的电池也可以,至于选择多少电压的要看你的电机KV值.改无刷以后还需要重新分布重心位置.

网友F:
2节18650串联,飞40分钟!

网友G:
无刷翼龙,1900,11。1V锂电

网友H:
无刷,9.6v1100mAH,15---20分钟

网友I:
白铃铛,11.1V2200mah锂电,可以飞30分钟左右

网友J:
3通翼龙,辉胜的2208-21,11.1V 2200mA锂电,不知道能飞多久,反正是一直飞到失误装地或者自己晕了落地,电池略有温度。

网友K:
推荐用重点的里电要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