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翼的问题求教

楼主(2006-09-22):
我有一个西尔460FX
电机
能用在飞翼上吗?能用的话可以做多大飞翼
请各位大侠参谋一下

网友:
你查查之前的帖子,看有没有类似级别的?

网友A:
长度 42mm
轴长 13.6mm
轴径 2.3mm
工作效率 > 90%
工作电压 < 18.8V
电池颗数 3-4Cells
工作电流 28A(最大)
最大功率 310W
KV: 3500RPM
直径:27.8mm
长度:47mm
轴长:17mm
轴径:3.17mm
工作效率:>90%
工作电压:<18.8V
电池颗数:3-4Cells
工作电流:25A(最大)
最大功率:250W
KV:2950 RPm
你是哪一种?kv有点高,用小桨,4025试试看,可能会很暴力。

楼主:
我的是下面那种,能做多大的机机

网友A:
做多大的看你喜欢了,有90cm的成品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