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彻底解决450SE咳嗽问题啦.有一样问题的兄弟来看看.

楼主(2006-09-22):
我的450SE买回来从来没有一次能爽歪歪的飞过,总是时不时的咳嗽一下,我所说的咳嗽意思是瞬间失去动力又恢复回来,飞的我心里直发毛。前几天放下工作的事情去研究什么什么原因引起的咳嗽,用示波器测量电调的BEC的电源差点没被吓死,猛推油门BEC输出的电源偕波高的可怕(亚托35A电调和好盈28A都一样),最高的毛刺居然超过500mV,测量电调的信号线也是如此,而且偕波的频率范围很宽,示波器扑捉到的频率3K-30K不等难怪电调会咳嗽,NND终于找到原因了,马上动手想办法把这些讨厌的毛刺滤波掉在说。实验过程中用了瓷介电容,电解电容效果都不理想,最后想到用电感来滤,到公司找了几个电子镇流器的小磁环,把电调的BEC和信号线绕一圈在这个小磁环上后测量,效果也同样是差点没被吓死。偕波消失了,而且很干净利落。还真想不到这小小的磁环那么的牛X。想想一不做二不休,把所有的舵机线,包括陀螺仪的线都分别绕上一个小磁环。今天下午跳班去试飞了5组电池啥咳嗽都不见了。怎么猛推油门和航线都安然无恙。不多废话了。再废话怕被兄弟门砸我。看图吧。最后再罗嗦一句,天线千万不要绕磁环哦。要不然保证你遥控距离变成10米。哈哈。

网友:
有这么严重吗

网友A:
朋友  你用什么控啊  你用的东西能用其他什么代替啊

网友:
我没遇过.............

网友:
亚拓厂家也建议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  你用什么控啊  你用的东西能用其他什么代替啊

我用的是FF9 SUPER,咳嗽和控没有关系,我飞黑鹰和36#以及固定翼都没有问题,其实罪魁祸首是电机,我用ELE电机就没有咳嗽问题,但是也有少许偕波,这一点点偕波不至于咳嗽,我想一定会影响遥控距离,不过飞直机不像固定翼遥控那么远,这个磁环用高频磁环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 亚拓原厂 也出磁环  主要在 电调的信号线上绕 个3到4圈 就ok   舵机和陀螺上没必要把

网友:
我的飞了这么久没遇见过!!

网友:
我好像有这种问题,明天我就去搞些小磁环装上,不过还是要感谢浪迹天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亚拓原厂 也出磁环  主要在 电调的信号线上绕 个3到4圈 就ok   舵机和陀螺上没必要把

 偶公司的磁环有大把。顺便连舵机和陀螺都绕上磁环了,这样舵机、陀螺、接收机、电调相互不再干扰啦。哈哈。

网友:
哈哈楼主你还真可以啊,这样的毛病你也查的出,佩服,看下连接中的75的电调,压拓现在出厂的电调都已经直接安装了磁换,为了就是你哪个毛病,注意仔细看电调上的哪个小东西http://www.5imx.com/info/info-g/info-g1060817a.htm

网友:
就是哈,亚托新出的电调都是加了磁环的。其实最好的滤波方式还应该加瓷片电容。说远了。舵机就不需要加了吧。增加重量。

网友:
厉害啊伟大

敬佩,我上次飞的时候,孩子喘了一口气,吓了弟兄们一跳,原来是这样,楼顶上的模兄知识渊博,饿佩服,向你学习,刻苦钻研先进的文化知识,顶.

网友C:
兄弟这么绕法有用吗?如果是从电路知识来看,如果传输线两根都绕,相当于合成电流为0,绕在什么东西、绕多少圈都没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这么绕法有用吗?如果是从电路知识来看,如果传输线两根都绕,相当于合成电流为0,绕在什么东西、绕多少圈都没用的吧?

有没有用试试就知道,至于电路知识我就不多说了,另外你可以想想为什么笔记本电脑用的电源上输出插头端有个大磁环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用试试就知道,至于电路知识我就不多说了,另外你可以想想为什么笔记本电脑用的电源上输出插头端有个大磁环呢?

兄弟没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完整一个回路的情况下,在“非地”的那根加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没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完整一个回路的情况下,在“非地”的那根加磁环!

我不明白你说的"非地"是什么意思,但是正负极同方向绕在一个磁环上就形成一个共模滤波作用,相反方向饶则为差模滤波,视饶的匝数(匝数越大电感量也越大)可以滤掉不同频率的偕波和干扰.

网友D:
电子设备好的话,根本没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设备好的话,根本没这问题

和你这种米人怎么能比呢?我们穷人只能用用FF9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你这种米人怎么能比呢?我们穷人只能用用FF9了.

用FF9也算穷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