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上爬”请进,小弟有问题想请教

楼主(2006-09-22):
请原谅这么称呼(但我不知怎么称呼好了,呵呵)
我看到你有条改装的玩具的游艇的视频,是那条黄色的标准的游艇
我恰有条和你一样
但是速度奇慢,而且不知道怎么改装好,郁闷
你能不能说一下你是怎么改那条船的而取得那么快的速度
用的是什么电机电池和电调之类的
是不是把原船的传动结构完全改变了呢
最好有照片让我学习一下
我的邮箱donnash0516@sohu.com
谢谢了啊

网友:
怎么称呼无所谓,叫爬爬可也。

原船的速度应该不会很慢,最好先检查一下电机电池等再改试验船,要不会走弯路。

我以前是将原配的550(17t)换为25t的手电钻电机,(或19T的但要加水冷),电池用八节3000或4500松下电池。桨是原配的32×1.4全浸(还有直接使用36mm玩具桨)。万向节可以不动,也可使用原遥控接收装置。时间长了继电器出现问题可能性较大。
这种改法简单,尽可能不动原船结构,速度可以提高不少,值得一试。
改比例就换舵机和电调,非常简单。

后来换的是755,紧跟换了775,配的是40mm桨,依然是八节电池。但这种改法要改万向节,换电机支架,我用了软轴连接。电调也要相应配置。同样八节电,速度时间都有增加。

最近玩到20节电,但技术不到家,船姿控制不了。反思还是换550最省事。

游艇改得不太好,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楼主:
万分感谢你的回复
我的船已经改为了比例的
还是用原配的550电机 桨换成了36mm  但是电池组却还是7.2的
是不是由于电池不够呀
如果是很多节电池的话是不是太重了
还有这种船的放电池的地方很小
如果是多节电池组的话怎么固定在船内呢

网友:
不用客气,希望说得不对的地方你也不要客气指出。

我们有三条一样的游艇,三种配置大同小异,动力稍有不同,tigher 用的是高速550(估计19T左右),七节4500方电,也很快;其次是小弟的25T 550,八节电(提高速度可上9~10节电),再者是zjnian 的,用560电机,电池是十几节,速度最快,当然是比不上后来的775了。

原配的镍镉电池放电能力非常差,跑不快是最大的瓶颈,其次是原配的电机,转速高,配原桨扭力略嫌不够,高温却没有内置散热风扇,电池增多两节就会烧掉电机。你先换电池试试,必要时换个直径小点的桨(可以试将36mm的玩具半浸浆打磨成32mm的也有点效果),然后再逐步增加电压,把你现有的电机潜力全部挖出来。

如果换电机可选择电钻550电机,6~12V时空载电流1.1~13安的比较合适。

如果用八节电池,刚好可以横放于原电池仓内,尽量靠前,靠船底,可以用尼龙扣固定,也可以利用原电池压板加海绵固定。

如果有一定速度,重量增加一些不成问题,只是以后你玩快了,可能比我加的电池还多。

楼主:
好的
我先慢慢改进学习吧
有什么问题还要向你请教了
谢谢啊
哦对了 550电机的t数怎么判断
我上面的什么标记都没有
到哪可以购买到合适的电机?

网友:
小弟是拆多了白皮猪总结的一点教训。不一定准确,暂且抛砖引玉。

空载电流在很大的电压范围内相对稳定,绕组越多空载电流越小。例如550 15T的1.8安,17T的1.6安,19T的1.4安……25T的1.25安 这些电流数据只是作为参考,同一类电机,如果有相同的磁力,润滑状况良好,电刷完好,通过测试空载电流即可大致判断绕组多寡。

380和540又不同,还有其他的电机,要自己建立另外一个参考座标。

另外还有通过发电电压判断绕组的,小弟还没有深入研究。

网友:
象这类550电机到卖手Q钻等电动工具的地方一般都可以找得到,几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