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36#机的模友

楼主(2006-09-22):
俺是新人,虽然买过机但都以失败告终。近日拜读了《新手必读》觉得36#就适合我。但进坛一看又有所犹豫:是不是买来就得升级无刷锂电,用原装的有刷和镍电真就飞不起来?郁闷  恳请玩过36#机的模友给俺拿个主意。不胜感激!: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原装的有刷和镍电也能飞,但非常吃力,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三五十公分的高度上挣扎,偶尔接收机会由于电力不足而失控。

网友:
建议换无刷+锂电。动力和时间好很多。飞机只有在空中才能掌握其操控性。原配电也可以飞。不过时间太短。刚有点感觉就没电了。现在电机电调也不是太贵。

网友A:
若对36#情有独中.

建议如下:
1,买空机(纯空机)
2,无刷组合(180内转,450,460等外转,调就多了,看你自己,不过好盈不错,现又升级了程序)
3遥控套件
4陀螺(240,或直接401)
5几组锂电,加好点的充电器.
6条件允许可以升级金属旋翼头,备3,5个舵机
7调试 .........调试 ........调试
就可以上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如下:
1,买空机(纯空机)
2,无刷组合(180内转,450,460等外转,调就多了,看你自己,不过好盈不错,现又升级了程序)
3遥控套件
4陀螺(240,或直接401)
5几组锂电,加好点的充电器.
6条件允许可以升级金属旋翼头 ...

网友:
上楼的说的不错,如果能有你说的配置,我就去升级450了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还不会悬停,只会原地蛙跳,但是从调整的过程来看双桨特别重要,有双桨时电流特别大又没有升力,电池电机电调发热严重,只要调好没有双桨定能飞起来

网友:
我的是套机

我感觉原装的动力可以飞啊就是时间有点短,我那天练蛙跳,没注意手一抖,JJ一下飞4~5米高。要不有自己做的练习架就又炸拉

网友:
小蜻蜓的飞机勉强能用,但遥控器就太垃圾了

网友:
还是要升级才好!!!1

网友:
36肯定是过度期,就买最便宜的了

网友(2006-11-29):
我有36 我用里电+原装有刷 动力一般,流空时间还可以,将距要稍大,不然没有升力,动力作悬停练习足够了.马达外面的商标柴掉,有助散热!

网友(2007-08-14):
我的飞部起来阿

网友:
不建议买36#如果想36#好飞的话.用来升级的钱也不小了.如果真想玩电直.不能省这点钱的...

网友:
千辛万苦总算飞起来了……

用的是几乎耍赖的方法……
螺距大转速不够,螺距小没升力……
PIT最小,PLT先最小,油门到头,使转数达到最大
突然拧大PLT……36#就串起来了……

网友:
我的60号怎么换完无刷感觉动力还不如有刷的呢??有刷380还能飞,无刷干脆不起,我的螺距是6——7度!!请问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