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C的那种并联式舵机系统可靠行高不高.

楼主(2006-09-22):
想用好一些的
舵机
, 用来操纵超轻型载人飞机, 把原设计中的机械操纵系统去掉.

网友A:
TOC的那种并联式舵机是采用专用的数字舵机,可以输出其转角量,再通过电调进行处理,调整其他舵机的转角量,以确保其同步性.

楼主:
比想像中复杂,我以为像Y线一样的原理.
在 efly98 上面,只看到使用 5kw 无刷的模型,没见过更大的,不知道使用这种舵机可靠性如何.
如果是DIY的机械操纵,估计可靠性不会很高.

网友B:
。。。。。。。。。
。。。。。。。。。。。。。。。。。。。。还以为进了超轻讨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