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风扇是否可以改函道(图)

楼主(2006-09-23):
拆解了一个机箱风扇,发现也是外转子的,但是不是用的固定的磁铁产生磁性的,扇叶不知道能否用于航模做函道,图片如下
图一,是机箱风扇中的转子和定子,四周是一圈硅钢片,不是磁铁
图二是机箱风扇的扇叶,里面有个金属圈,是和一个橡胶圈一起压紧外转子
电机
和外转子一起旋转的
图三就是那个橡胶圈了,旁边小的是用来封住油口不漏油的
图四就是全家福了,组装的时候就是电机外面套橡胶圈然后再赛入风扇中,外转子带动风扇转动。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换上无刷外传子带动这个风扇,不知是否可行?请高手点播

网友A:
听说扇叶会被转裂??
????????我没试过。。

网友B:
肯定不行
这种风叶只是用在低转速上的,到了高速会列开的呀。呵呵

楼主:
呵呵,转速大概要控制在多少?不行可以用到船上吗?做气垫船,呵呵

网友C:
反正也都有材料了,试试看就知道是不是高速的时候会转裂拉

网友D:
应该不行,不是干这个用的,如果说非要用里面的东西,大概也就是扇叶,和支架有用

网友E:
得换强磁钢吧,顶部转两个孔散热

网友F:
如果可以都有很多人去改了

楼主:
呵呵,这里更正,不好意思,搞错了,那个软的是磁铁,这个不是外转的是内转

网友G:
图片拍得不错!!!!!!行不行上面已说了

网友H:
嘿嘿,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试过!
不过我用的是asp12后排气发动机,桨叶用的是10cm的电脑用风扇,涵道是用10cm的不锈钢杯子做的(汗,花了我一上午用电磨把杯底磨出孔和发动机固定)。
已经发动过,风力还可以,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涵道太短,并且没有收口,所以推力还不行,现在装在一艘空气船上,下一步打算用大可乐瓶子延长涵道并收口!
^_^!

网友I:
我也准备用电源和CPU风扇这样做,不行的,功率太小,才1-2瓦.倒是高速电机,转速高,但拉力小

网友J:
我见过6000最高转速的可调电脑风扇,在快可能叶片受不了.

网友K:
楼主已经把风箱拆坏了,你是硬搬开的吧?
后面的标签你搞开就看到那条轴头上有个小
戒指把它取下你就可以把那风叶拿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