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除了飞翼龙入门外还有其他选吗??

楼主(2006-09-23):
新手除了飞翼龙入门外还有其他机选吗??
到底那种好点??高手帮帮讲解一下好吗??

网友:
 飞KT啊我就在飞KT
我是学会就行要求不高
炸坏了再作一架

网友:
自己造KT也可以啊,不过一定要造练习机,千万别用3D入门。。

网友:
我也觉得新手KT机入门是不错的选择,便宜又好做,只要把关键部位保护工作做到位 摔机损失不大

网友:
突然有一个想法,不知道有没有忘考虑到什么不适合新人的因素。

搞个 50CM 左右的大电动自由飞, 要上单翼那种, 直接改3通道遥控, 不知道现有的廉价设备能否实现, 因为自由飞的安定性挺好而且也应当挺耐摔的。

新人一般不太会调整飞机,而自由飞基本上只需要把机翼装上去就行,尾翼及推力线之类的都已经做好了。

新人一般出手速度与角度都很成问题,而这种自由飞很轻(全机应当能控制在200克以内吧),这样对出手速度要求不高,而且轻了也不容易摔坏。

一个微型接收,估计40元左右,含线与外壳估计10g.
二个9克舵机,估计2*30=60元,含线估计共20g.
一个普通有刷电调,估计25元,含线及开关估计15g.
2S 400-600mAh小锂聚,估计40元,重35g.
一个130-180有刷+桨,估计15元,重30g.
一个桨,估计几元桨,重量就忽略了。

电动自由飞按50元计算。
成本共:230元,自由飞空机重量不详不过再怎么也不会超过50g吧,设备总重110g。
再算上新人制作时大量使用胶带热溶胶,再增重10g, 也就 170g.

这个重量很轻了,飞起来很飘的。

网友:
补充1

刚才到 taobao 搜了一下, 电动自由飞好少.
所以, 推荐使用 50CM 或者 更大一些的橡筋自由飞改, 可优先考虑像真机.
价格才10多块钱, 不贵.

另外, 关于重量估算, 我估算的重了, 手头上的草根设备加上废重, 除了电池, 才75克重.

网友:
翼龙优点很明显,就是耐摔,我第一次飞翼龙,狠狠的摔了5、6下,摔的塑料机身都变形了,拿手捏过来,继续飞,呵呵。如果是泡沫机的话,估计早就粉身碎骨了。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520627cf434e5.jhtml

参考, 翼展45.5cm;翼弦6.5cm 双翼的加在一起有近6平方分米了, 机翼面积够了. 但不知道有没有翼型, 店家还未回复我.

可惜不是仓身像真机.

\==============================================================

今天试了一下, 使用 130有刷, 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图上的飞机, 使用 7.2V 镍氢电池, 那个巨大的电池组重达 45克!
设备除了电池, 全重 75克, 全是草根级的.
起飞重量 185克, 空机重 65克.

如果根据泡沫仓身自由飞改造并使用锂聚合物电池, 肯定能做的更轻, 于是飞行性能也会更好, 说不定还能在天上做些动作.

网友:
我觉得除了翼龙之外,飘飘飞更适合新手练飞。

网友:
可以考虑我的猎鹰2008   很适合新手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