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ssna 180 EP15级油动机机翼可以取消上反角度吗.

楼主(2006-09-23):
Cessna 180 EP15级油动机机翼可以取消上反角度吗.

网友A:
可以啊
可以啊 操纵会有写困难~
稳定性好差些~
只要你水平好就没事你是不是想倒飞啊

网友B:
这飞机都买不到了
能改都没用

网友C(2007-01-31):
多的很啊,怎么买不到?

网友D:
建议:取消上反角后加装副翼

网友E:
四楼的,请问哪里有卖呢?

网友C:
高安那里,你看电动的!可以用来搞油的!

网友D:
本来就有EP/GP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