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4#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楼主(2006-09-23):
我手头没有工具,那位测量过的给说说。

网友A:
4#
4#新机的时候震动较小,传动比较顺畅,这时悬停电流大约在4.2A左右; 当传动系统磨损大,调整不佳时悬停电流在4.5A—5A,一般不会超过5A,除非飞机超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