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直升机常用专有名词

楼主(2006-09-23):
如下
Antenna
天线 发射机及接收机皆有天线,使用时应把发射机天线完全拉出,以利传送讯号。接收机之天线要利用树脂管子由机首延伸出机外,不可将接收机天线裁短或卷成一团,以免减少接收距离。

Aileron
副翼 控制直升机左右倾斜的方向。

Aux
辅助的 英文auxiliary的缩写。五动以上的接收机,其第六以上的频道名称会以Aux 1、Aux 2来命名。ATV行程量 伺服机的左右最大转动角度。一般而言ATV为100%时,伺服机约可转动50°,120%时约可转动60°。

Carburetor
化油器 控制进气口的节气阀开口大小,调节燃油与空气的混合比。Channel频道 频道的解释有两种,一为发射机与接收机所使用的无线电波频率,国内目前只开放72MHz波段为飞行器合法频道。二为发射机与接收机所能控制的动作数。

Crystal
晶体 石英振荡器,用来控制发射机与接收机之无线电波频率。

Dual rate
大小动作比例 控制摇杆与伺服机行程量的比例,设定为100%时,摇杆打满舵,伺服机移动总行程量的100%;设为70%时,摇杆打满舵,伺服机只移动总行程量的70%。

Elevator
升降舵 控制直升机前进後退的方向。

Fail-Safe
失控保护 遇到电波干扰时会自动锁定伺服机,只有采用PCM编码的遥控设备才具备此功能。

Gear
起落架 控制机轮的收放。

Ground Effect
地面效应 当机体接近地面时,主旋翼与地面间会产生一股上升的浮力,类似乱流,使机体较不稳定。典型的地面效应其有效高度约等於主旋翼旋转面的直径长度。

Gyro
陀螺仪 能侦测机体以主轴为中心点的自转角速度,并自动修正,保持方向舵的稳定,是方向舵的安定装置。有机械式、压电式及机头锁定式三种。

Hunting
追踪现象 若陀螺仪的感度设得太大,当直升机在高速飞行时机尾会产生左右摇摆的现象。解决的方法是降低陀螺仪的感度。

Idle mixture
副油针 又称低速油针,控制引擎低速运转时的油气混合比。

Needle valve
主油针 又称高速油针,控制引擎中、高速运转时的油气混合比。

Ni-Cd battery
镍镉电池 可充电式电池,每个单体的电压为1.2V,由数个单体串接成为电池组。发射机用9.6V,接收机用4.8V。镍镉电池的优点是容量大,可提供稳定的电流,缺点是有记忆效应及放电截止电压。

Pitch
螺距 旋翼回转平面与翼片翼弦线前缘与後缘连接而成的假想直线所成的夹角。必须用螺距规(Pitch gauge)来测量。

Receiver
接收机 接收由发射机送出之电波讯号,并转换为控制伺服机之讯号。依编码方式不同可分为AM、FM(PPM)与PCM。

Revolution Mixing
上下跟轴 主旋翼以顺时针方向旋转的直升机,机体会产生逆时针方向旋转的扭力,必须藉由尾旋翼产生的作用力来抵消。当主旋翼的转速或螺距改变时(意指拨动油门摇杆),其产生的扭力大小也会跟著改变,因此必须同时改变尾旋翼的螺距,使其产生的作用力与主旋翼产生的扭力刚好可以互相抵消。一般的陀螺仪并不足以修正此变化量(锁定式的陀螺仪除外),必须藉由尾舵与螺距作混控来补正。

Rudder
方向舵(尾舵) 控制直升机左右旋转的方向。

Servo
伺服机 由无核心马达所构成,可依据接收机发出的指令,转动至定点的位置,是各个舵面的动力来源。伺服机的规格主要是扭力与速度,扭力的单位是 / ,意指摆臂长度1公分处所能吊起的物重。速度的单位是秒/60°,意指转动60°所需要的秒数。

Sub-trim
辅助微调 调整伺服机的中立点位置,由遥控器内部的程式设定。

Throttle
油门 控制化油器的节气阀开口大小,进而控制引擎的转速。

Transmitter发射机 俗称遥控器,发射无线电波之控制讯号给接收机。依编码方式不同可分为AM(Amplitude Modulation)、FM(Frequency Modulation)与PCM(Pulse Code Modulation)。AM容易被干扰,一般使用於低价位之遥控器,FM无失控保护装置。发射机与接收机须使用相同的无线电波频率及编码方式。

Trim
微调  调整伺服机的中立点位置,由遥控器面板上的滑动开关控制。

陀螺仪的固定与设置陀螺仪的固定与设置陀螺儀在模型直昇機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尾舵的安定與否,就全看它的表現。隨著科技的進步,從機械式陀螺儀、壓電式陀螺儀,一直演進到目前最流行的機頭鎖定(Heading Lock)壓電式陀螺儀。雖然設定的方法,會因品牌及型號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基本的觀念都是一樣的。所以只要觀念正確,無論是使用哪一種陀螺儀,應該都可輕鬆上手。(一)陀螺儀的種類(1) 由構造來區分A、 機械式:感測器採用馬達高速運轉來產生陀螺效應,再利用電磁感應器來偵測偏向速度。優點是價格低廉,缺點是反應慢、準確度低、耗電、壽命短、重量大、怕振動。(例如Futaba 153 BB)B、 壓電式:感測器採用壓電晶體。優點是反應快、準確度高、耗電小、壽命長、重量輕,缺點是價格貴。但近年來價格有愈來愈低廉的趨勢。溫度是壓電式陀螺儀的致命傷,會導致中立點偏移,所幸壓電式陀螺儀內部都有溫度自動修正的設計。(例如JR NEJ-900、JR NEJ-3000、Futaba G-301、Futaba G-501)目前更發明鎖定式陀螺儀,強調能使尾舵保持穩定不會偏向,適合3D花式特技使用,但因為沒有"風標效應\"(Weathercock Effect),卻不適合F3C的飛行動作。(例如JR 550T、JR 5000T、Futaba GY-501、CSM 360、CSM 540)(2) 由感度來區分A、 單段式:只能設定一種感度,由控制盒上的旋紐來調整感度值。優點是價格低廉,缺點是只有一種感度、無法同時適合靜態飛行及上空飛行。(例如JR G-400、GWS PG-01、CSM 180)B、 二段式:能設定二種感度,您的遙控器必須具備切換感度的功能。依調整感度值的方式不同,又可分為以下二種。1. 由控制盒上的旋紐來調整感度值。H(high)旋紐控制高感度值,L(low)旋紐控制低感度值。(例如Futaba G-501) 2. 控制盒無調整感度的旋紐,必須由遙控器來調整感度值,所以您的遙控器必須具備設定感度的功能。(例如JR G-450、JR NEJ-900、JR NEJ-3000)機械式陀螺儀目前看來已到了日暮西山的地步,若您正準備買陀螺儀,勸您買壓電式的,而且要買二段式感度的陀螺儀。單段式感度的陀螺儀,除了能練練停懸以外,並沒有多大的用處。高級壓電式陀螺儀因為反應快,所以要配合高速伺服機(如JR 2700G、8700G,Futaba 9203、9205)才能發揮最佳效能。以下的安裝及設定步驟,是以二段式感度的陀螺儀(非鎖定式)為範例。(二)安裝1. 將陀螺儀用雙面膠貼在機體預留的陀螺儀座,或振動較小的地方。有人說將陀螺儀安裝在離主軸愈近的位置愈好,這個觀念其實並不正確,因為陀螺儀只會偵測機體自轉的角速度,所以不論將陀螺儀安裝在機體的任何位置,所偵測到的角速度都是一樣的。反倒是一般說來離主軸較近的地方,振動會比較小。 2. 將陀螺儀的Rx Rud接在接收機的尾舵插座,Rx Aux接在控制感度的頻道插座(依遙控器廠牌及型號而有不同,請參閱您的遙控器說明書),將尾舵伺服機接在陀螺儀的Sv Rud插座。 3. 若您的遙控器具備調整感度的功能,請將陀螺儀控制盒上的H旋紐調到100%的位置,L旋紐調到0%的位置。否則請將H旋紐調到70%的位置,L旋紐調到50%的位置。 (三)設定1. 打開遙控器的電源開關,將尾舵ATV設為140~150%,設定尾舵大小動作比例(Dual Rate),靜態飛行為70%,上空飛行為100%。尾舵微調及上下跟軸歸零。 2. 打開接收機的電源開關。 3. 檢查尾舵伺服機的正逆轉方向。將尾舵搖桿打右舵,尾舵伺服機的擺臂應朝機頭的方向擺動。若伺服機轉動的方向錯誤,請由遙控器設定尾舵伺服機的正逆轉方向。 4. 檢查陀螺儀的正逆轉方向。抬起直昇機將機頭往左擺動,此時尾舵伺服機的擺臂應朝機頭的方向擺動。若伺服機轉動的方向錯誤,請切換陀螺儀控制盒上的正逆轉開關。 5. 檢查尾舵伺服機的擺臂長度,先參考陀螺儀說明書內的建議長度,一般在15㎜左右。高級的陀螺儀有限制尾舵伺服機行程量的旋紐,可分別調整尾舵伺服機左右方向的最大行程量。若尾舵ATV設為140~150%,會超出尾旋翼螺距滑套的活動範圍,不用擔心,因為陀螺儀會抑制遙控器所發出的尾舵指令,雖然在地面測試時會超出尾旋翼螺距滑套的活動範圍,但在實際飛行時,除非將陀螺儀的感度調到很小很小,否則是不會超過的。 6. 檢查遙控器的感度切換開關,確定飛行模式Normal是高感度,飛行模式Idle-up 1及Idle-up 2是低感度。 7. 若您使用的遙控器具備調整感度的功能,請將高感度設為70%,低感度設為50%。 (四)試飛及調整1. 發動引擎,將直昇機起飛並且保持在停懸的位置。 2. 調整油門曲線及螺距曲線,使停懸時油門搖桿正好在50%的位置。 3. 若停懸時機頭會偏左,則調短尾舵連桿的長度,若機頭會偏右,則調長尾舵連桿的長度。 4. 先將直昇機保持在停懸的位置,並且確認尾舵不會偏向任何一方,然後加油門使直昇機垂直爬升,若爬升的過程中機頭會偏左,則增加"上跟軸"的數值,若機頭會偏右,則減少"上跟軸"的數值。反覆地測試,直到爬升的過程中機頭不會偏向任何一方。 5. 先將直昇機停懸在安全的高度,並且確認尾舵不會偏向任何一方,然後收油門使直昇機垂直下降,若下降的過程中機頭會偏右,則增加"下跟軸"的數值,若機頭會偏左,則減少"下跟軸"的數值。反覆地測試,直到下降的過程中機頭不會偏向任何一方。 6. 將飛行模式切到Idle-up 1,油門全開作高速直線飛行,調整Idle-up 1的"上跟軸"數值,直到機頭不會偏向任何一方。 7. 作內觔斗或540°失速倒轉,調整"下跟軸"的數值,直到機頭不會偏向任何一方。 (五)重點提示1. 在不會產生追蹤現象的前提下,要儘可能將陀螺儀的感度調大,靜態飛行時的感度約為70~90%,上空飛行時的感度約為50~70%。若低於此感度範圍即有追蹤現象,則調短尾舵伺服機的擺臂長度。若高於此感度範圍仍無追蹤現象,則加大尾舵伺服機的擺臂長度。 2. 尾舵的行程量(ATV)要設為140~150%,若覺得機體旋轉速度過快,則降低尾舵大小動作比例(Dual Rate),直到符合您的需求。請勿使用增加或減少感度的方式來調整機體的旋轉速度。 3. 若使用反應速度較慢的尾舵伺服機,可能比較容易產生追蹤現象。

网友:
好帖帮顶,         希望继续!

网友A:
REKY  现在可以做老师拉~~~~

好久不见 你的10X到手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KY  现在可以做老师拉~~~~

好久不见 你的10X到手没~

没有啦 独乐乐 不如 共乐乐 呵呵。
还没呢,呵呵。又杀出个买车计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