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E 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6-09-23):
想买了3E的平衡充,在网上浏览了一遍,只看到最低要求是12V 5A的输入,现在手头有两个液晶和笔记本用的电源,一个是12V4.5A的,另一个是15V5A的,不知是否都能用于3E的平衡充呢?

网友A:
使用15V5A的电源也可以。

网友B:
请问
我用电脑电源输入时, 电压为11v, 是否太低, 会出现不良后果吗?

网友C:
一般有DCDC的,内部有自动的稳压部分,电压高低点应该没什么的(不要太高)